WindowsCE
求助,WINCE5.0下,如何获得网卡的状态信息

楼主(2009-02-23):
求助,WINCE5.0下,如何获得网卡的状态信息
比如网卡是否加载,是否与网络连接,信好强度,IP地址等
我知道读注册表可以获取一些
那么除了读注册表外,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卡
信息
网络连接
ip地址
注册表

网友A:
一般是通过NDISUIO驱动来拿

网友B:
注册表中的内容,都是驱动写的
所以从驱动判断是最根本的

网友C:
驱动中的数据
通过什么方法让应用层获得呢?
DeviceIoControl吗?

网友D:
CE下有Sample Code可以參考的,你可以看下WZCTOOL的實現code。
WZCTOOL: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WZCTOOL
NDISUIO: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DISU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