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裁减好的wince下载到开发板上

楼主:
小弟刚裁减好一个wince,编译通过,NK.bin文件也生成了,但不知道该如何将生成的文件下载到目标板上!我用的是CF卡,是不是可以直接将生成的文件拷到CF卡中,如果是这样,那需要拷那些文件?还有,需不需要做启动引导程序?如何做?请各位高手,大虾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看看你的板有什么bootload,有什么bootload就用对应的方式下载;如果没有,就要自己搞个bootload,这个一时讲不清楚。

网友:
要做bootlouder的话,每个板子的引导程序应该不一样,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找个相似的,看懂后在它的基础上修改调试,做成自己的引导程序。

网友:
wince内核编译好后,在下载到板子上之前,需要先下载一个bootloader引导程序到板子上,然后根据这个引导程序提供的菜单,选择相应的下载功能选项即可把内核下载到板子上。根据bootloader下载内核的方式不同,常见的可以把bootloader分为eboot(通过网口下载)和uboot(通过usb线下载),根据你的bootloader类型进行连线下载即可。一般提供的bsp包里面都已经写好了bootloader,内核编译好的同时,bootloader也就编译好了,若没有的话,就只有自己通过类似的bootloader来写一个与你的板子匹配的引导程序。目前楼主需要确认你的bsp包里面是否有bootloader,然后确定下载内核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