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 波特率 串口通信

楼主:
  我把波特率设置到9600、19200、28800都可以正常工作,为什么设置到57600就不行了,

  PCON |= 0x80;                                  // 0x80=SMOD: set serial baudrate doubler
  TMOD |= 0x20;                                  // put timer 1 into MODE 2
  TH1 = 0xFF;
  SCON = 0x50;                                 // serial port MODE 1, enable serial receiver
  TR1 = 1;                                 // start timer 1

网友:
晶體是多少? 晶體如果不夠快,當然上不去.
如果確信晶體足夠快,可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我見標著40M卻只有20M的晶體)
也有可能是晶體電路沒有弄好,使得晶體振上不去.

總之, 先計算看晶體是否可以到57600, 不可以就換個快些的.
如果是可以的再看晶體電路,量量就知道.

网友:
就是啊  这要看晶振能不能到那个数啊

网友:
要注意两边的协议要一样

网友A:
不过我觉得你要的波特率特别的怪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觉得你要的波特率特别的怪异!

這是通信中標準的速率, 沒有什么怪的.

网友:
11.0592 MHZ 异步8位模式,最大刚好是57600,我觉得一楼说得有道理 !

网友:
不是吧,我的晶振是11.0592MHZ的,用是9600,
57600能不能处理过来啊!
好像那里理想主义吧

网友:
也可能是传输中波形有变化
比如使用了较慢的光耦

网友:
11.0592的最大波特率是19200吧,设置成9600的初值,然后在波特率加倍置1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