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Blt 效率问题

楼主:
BitBlt 在横向模式 和 纵向模式下, 效率差别很大, 就这一个API 执行下来的时间就差很多,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应该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这样

是的,MS应该还不会这样弱智

LZ说说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有可能是显示驱动的问题噢!

网友:
BitBlt已经用了很多年了,从有windows编程开始。

是不是额外使用了旋转函数?

网友:
如果都是BITBLT的话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有没有用到STRENCHBLT的地方?

网友:
做个特效,要不停地用BitBlt。但两种模式下,效果差很多,用GetTickCount看了下,结果发现就这个API执行的时间 差别很大。
(但切换几次模式后,横向的时候,也会很慢, 也是BitBlt的原因)。

网友:
在切换模式的时候,有用到MoveWindow之类的API.(但如果刚程序运行的时候是横向模式,效率也会很低), 是不是要设置什么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