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求助【AT91RM9200+LINUX+PC6脚】

楼主:
CPU:AT91RM9200
操作系统:LINUX2.4
在我的应用中,把PC6脚作为视频中断的输入脚,在把他设置为I/O功能并且输入的状态下,只要这个脚有电平变化,LINUX就死机,在超级终端上按什么键都没用。系统中ARM控制7,8个视频类芯片,其他的脚都很正常。期间我不停在终端打REG的状态,PC6的I/O配置确实是没错的。
在我另一个项目里,也是PC6,U-BOOT启动时,由于其他模块的作用,PC6会有个短脉冲,导致U-BOOT直接死了。。。。。

网友:
看下AT91RM9200芯片资料,以及板子的原理图,到底这个PC6有什么特别之处。

网友:
你两个项目都是PC6有电平变化,都会导致死机。

估计PC6有很特别之处,楼主可以好好看下AT91RM9200的芯片手册。

另外你的中断处理函数是否正确?楼主好好核实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