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开手持终端的扫描功能

楼主:
我现在用symbol MC3090作为硬件,c#2005作为平台,开发一个移动数据采集的软件。
现在碰到个问题,就是如何在打开一个模块的时候,把RF上的扫描枪打开,在关闭一个模块的时候,把RF上的扫描枪关闭?
我现在有下面四个dll文件、一个xml文件:
Symbol.Barcode.dll
Symbol.BarcodeForms.dll
Symbol.dll
Symbol.StandardForms.dll
Symbol.StandardForms.xml

我把Symbol.Barcode.dll文件引用后,试了好久,还是不知道怎么打开和关闭

XDJM们指点一下迷津啊!

网友:
我自己顶一下。

我参考了
http://topic.eeworld.net/u/20070327/21/286dbb4e-3884-40f1-80a2-d06bdf853931.html
这篇贴子后,
现在报错:
无法找到pinvoke dll"decoder.dll"

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要硬件支持才行

网友:
找卖的那家,要symbol的SDK。我们买的是MC70的。
其实都是串口。
我不会C#,看MC70的SDK,翻了几遍都没发现哪里是OpenDevice,哪里是GetData的。唉,落后了。
奇怪的是,为什么Symbol只提供C#的SDK呢?

网友:
找一本《Symbol开发指南.pdf》

网友:
Symbol 有C C# Java三种的SDK

网友:
private Symbol.Barcode.Reader MyReader = null;
private Symbol.Barcode.ReaderData MyReaderData = null;
private void Form1_Load(object sender, System.EventArgs e)
{
MyReader = new Symbol.Barcode.Reader();
MyReaderData =
new Symbol.Barcode.ReaderData(Symbol.Barcode.ReaderDataTypes.Text,
Symbol.Barcode.ReaderDataLengths.DefaultText);
MyReader.ReadNotify += new EventHandler(MyReader_ReadNotify);
MyReader.Actions.Enable();
MyReader.Actions.Read (MyReaderData);
return;
}
private void Form1_Closing(object sender, System.ComponentModel.CancelEventArgs
e)
{
MyReader.Actions.Flush();
MyReader.Actions.Disable();
MyReader.Dispose();
MyReaderData.Dispose();
return;
}
private void MyReader_ReadNotify(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ystem.Windows.Forms.MessageBox.Show(MyReaderData.Text, "HelloScan");
MyReader.Actions.Read(MyReaderData);
return;
}
这个是Developer Guide for Symbol Devices上面的代码

网友:
对Symbol.MC.系列.PDA.开发感兴趣的.大虾和新手,可以加入Q群:85365675 交流

网友:
有大师懂怎么incorporate android barcode reader in c# applicatio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