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板USB驱动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用的是friendly arm开发板MINI2440,wince系统。我现在想通过USB延长线(两头是USB放大器中间是靠超五类网线连接,长度50米)来连接开发板和USB摄像头。现在的问题是通过延长线,usb鼠标可以用,但插上摄像头没有反应。我又給USB放大器外接5V电源,还是不可以。通过延长线摄像头是可以和计算机连接的。请问是不是ARM开发板的USB驱动不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先测试摄像头直接连在ARM上,不通过延长线,这样可以的话 说明驱动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试摄像头直接连在ARM上,不通过延长线,这样可以的话 说明驱动没有问题
已经测试过了,直接连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这个应该和驱动没关系,估计还是电源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和驱动没关系,估计还是电源方面的问题。
我用延长线使摄像头和开发板连时,摄像头的灯是亮的。我感觉电源是没问题的。

网友C:
USB通信速度高的时候USB线不好的话就会出问题,我们试过用两米的线在枚举过程中就有可能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通信速度高的时候USB线不好的话就会出问题,我们试过用两米的线在枚举过程中就有可能出错
我们用的是超五类的网线连接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
长度50米有点远了吧??

网友C:
USB有它的限制,不是说你线好就行的,与通信速率等有关。
就连USB1.1 和USB2.0最大传输线长度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有它的限制,不是说你线好就行的,与通信速率等有关。
就连USB1.1 和USB2.0最大传输线长度也不一样
我的开发板是USB1.1的,你认为传输长度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
你google或者百度一下吧

网友:
usb 不能这么长的线的,
要使用长线就要使用模拟摄像头,然后经过转换才行的。

网友:
哎哟妈呀,这么长的USB线。就5V的电源肯定是不行了。。。

网友D:
USB的cable规定是10米,这么长肯定不行。
你可以试着接5个hub然后每个hub之间用10米线(经过USB-IF认证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的cable规定是10米,这么长肯定不行。
你可以试着接5个hub然后每个hub之间用10米线(经过USB-IF认证的线)。

这个方法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