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keilc中仿真串口接收字符串.

楼主:
我现在已经做出来了串口可以接收一个字符,但是字符串就是不对,哪位可以给指点一下?
就是在serial windows #1输入个字符串,进入相应的执行程序,现在就是输入一个字符成功,改成字符串时无法输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代碼
你輸入的東西 帖出來

我經常用 沒有問題

网友:
什么芯片?代码。

网友:
#include
#include    //Keil library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EGINFLAG            'k'
#define ENDFLAG              'j'
#define CONNECTION_ORDER     '0'
#define MAXLEN  24

uchar combuf[MAXLEN];
uchar t_buf[MAXLEN];
uchar RI_len;
//uchar code str[20]={'0','1','2','3','4','5','6','7','8','9'};

void com_init()
{
  TMOD=0x20;         /*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
  TL1=0xfd;
  TH1=0xfd;
  SCON=0xd8;        /*串口接受字符RI置位,允许串口接收*/
  PCON=0x00;
  IP=0x00;
   TR1=1;
   //REN=1;

  RI=1;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word)
{
SBUF=word;
while(TI==0);
  TI=0;
}

void send_data(uint strLen)    //将strlen个字符发送到上位机
{
  uint i=0;

   do
        {
            sendbyte( *(t_buf + i) );
                i++;
        }while( i
}

void serial(void) interrupt 4
{
  uchar word;
  //uchar a[10];
  uchar i=0;
  if(RI)           //确实有接收中断了
  {

   RI=0;
    word=SBUF;
  //combuf=word;
   /*do
         {
            combuf[RI_len++]=word;
         }
         while(word!='\n');
    RI_len=0;*/
  if(RI_len==0)       //如果还没有接收到起始位
        {
        if(word=='k')       //判断是否起始标志位
            RI_len++;     //是准备接收下一位
       else
      RI_len=0;     //不是,继续等待起始位
      }
    else if(RI_len>0&&RI_len<10)     //判断是否接收够十位数据
     t_buf[RI_len++]=word;  //不够,把接收到的数据放入接收缓存区
  else RI_len=0;                   //缓冲区已满,清除缓存区内数据重新接收
}
  if(TI)                                  //处理发送中断
{
  TI=0;
  }
}

void main()
{

    com_init();
     EA=1;ES=1;       //开中断,允许串行口中断
     REN=1;
         send_data(10);

网友:
芯片是AT89C52

网友:
你这程序有问题啊 主程序里都没有死循环 肯定不对

网友:
多谢各位了,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能把接收字符串的程序贴出来嘛,谢谢

网友:
太晚了,没细看

在KEIL里看串口的仿真结果

1,KEIL里有串口的仿真控件,可以直接从菜单里调出来
2,直接看RAM

要不LZ再看一下下?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能告诉我吗??谢谢啦

网友:
楼主,解决了就应该拿出来分享下啊

网友:
我也正想知道呢,因为我现在才开始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