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用BSP包中库文件中的功能,我应如何用呢?

楼主:
6410平台BSP包中有JPEG_API.lib(源文件JPGApi.c, JPGApi.def, JPGApi.h, SVEDriverAPI.h). 编译源文件可生成

lib库文件.

我要用BSP包中库文件中的功能,我应如何用呢?

1:
   我的C++工程直接包含库文件和头文件应可以吧?

2:
   我的C++工程直接包含源文件和头文件(*.c, *.h)应可以吧?

网友A:
首先在程序中调用相应的头文件,之后在工程的sources文件中添加相应的lib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在程序中调用相应的头文件,之后在工程的sources文件中添加相应的lib即可
正解,呵呵…

网友:
sources文件中的TARGETLIBS也要把库的路径加上去

网友B:
出现如下错误, 是怎么回事?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SsbSipJPEGDecodeInit(void)" (?SsbSipJPEGDecodeInit@@YAPAXX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void __cdecl CMsgJpgDlg::OnBnClickedButton1(void)" (?OnBnClickedButton1@CMsgJpgDlg@@QAAXXZ)

网友:
我说的是, VC++2005写的应用程序调用BSP 中的 现有的 lib 文件.

lib 文件已经加入到应用程序的工程中

网友:
你在project-》Properties-》linker-》general-》additional library directories 添加一下。
并且project-》Properties-》linker-》general-》Link library dependences 设置成yes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现如下错误, 是怎么回事?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 __cdecl SsbSipJPEGDecodeInit(void)" (?SsbSipJPEGDecodeInit@@YAPAXX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void __cdecl CMsgJpgDlg::OnBnClickedButton1(void)" (?OnBnClickedButton1@CMsgJpgDlg@@QAAXXZ)

这个问题应该就是没有调用到所需要的lib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