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发送彩信,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
我现在正做一个gprs发送彩信的模块,实现方法如下,
首先,配置好apn,先拨号上网,建立好ppp链路,
然后,我在手机中建立好一个正确的彩信,
接着,我将该彩信包导出,然后将其内容读入内存变量,转换成16进制
最后,我用socket编程连接彩信网关 10.0.0.172 80,得到句柄
然后用这个句柄将事先转好的彩信包写入,
----------------------
我认为这样应该就能发出去了,可是却事与愿违。
后来发现网上说除了这个彩信包外需要加上http头,于是我将如下信息加在彩信数据前发送
可是仍然发送不出去,请问各位高手到底该如何传递彩信包?

网友:
$MmscName = "http://mmsc.monternet.com";
//MmscName为彩信服务器, 移动为"http://mmsc.monternet.com", 联通为"http://mmsc.myuni.com.cn"
         $headerBuffer = "POST http://" + $MmscName + " /HTTP /1.1\r\n";
   $headerBuffer += "Accept: image/png, image/gif, image/x-xbitmap, image/jpeg, image/pjpeg, */*\r\n";
   //网关地址, 目前移动联通都是 10.0.0.172:80
   $headerBuffer += "Host: 10.0.0.172:80\r\n";
   $headerBuffer += "X-Online-Host: " + $MmscName + "\r\n";
   $headerBuffer += "Pragma: no-cache\r\n";
   $headerBuffer += "Cache-Control: no-cache\r\n";
   $headerBuffer += "Connection: Keep-Alive\r\n";
   $headerBuffer += "Accept-Encoding: deflate, gzip\r\n";
   $headerBuffer += "User-Agent: SAMSUNG-SGH-E908/NetFront 3.2/WAP2.0 Profile/MIDP-2.0 Configuration/CLDC-1.1\r\n";
   $headerBuffer += "Accept: application/vnd.wap.mms-message, image/vnd.wap.wbmp, image/png, image/jpeg, image/gif, text/x-iMelody, text/x-imelody, application/x-midi, audio/midi, audio/mid, audio/x-mid, image/bmp, audio/mp3, audio/x-midi, audio/amr, application/vnd.smaf, application/vnd.wap.mms-message x-wap-profile:http://wap.samsungmobile.com/uaprof/e908_10.xml\r\n";
   //s_length 为彩信包的长度
   $headerBuffer += "Content-Length:" + $s_length + "\r\n";
   $headerBuffer += "Content-Type:application/vnd.wap.mms-message\r\n\r\n";
   //在\r\n\r\n之后接的就是彩信包数据了

网友:
怎么没人来?自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