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 过滤驱动加载不上,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9-07-13):
win7 64位 过滤驱动加载不上,高手帮帮忙
{4d36e965-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win7

网友A:
用X64环境build,不要用IA64。

网友B:
谢谢楼上老兄捧场,试过了,我在intel的cpu上调试的。用X64,任务管理器里面的设备上有关惊叹号。也不行的啊

网友C:
我开始以为x64是amd上的,ia64是intel的,突然发现这个理解不对。现在用x64还是有问题。

网友D(2009-09-07):
X64对驱动必须要数字签名才行,否则不能使用。你进入系统的调试模式是可以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