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巨难的GPRS网络的问题!

楼主:
开发一个网络程序,需要兼容cmnet和cmwap,因为事先不知道网络类型,所以采用先去联接10.0.0.172 80端口,如果成功就判断是cmwap,然后再联www.baidu.com,如果成功则是cmnet,但问题是:
1、不管用CSocket还是CCeSocket,程序都偶尔会死在::Connect(host,port)上。
2、用CSock类继承CCeSocket,重载ConnectHelper后,将socket句柄变为非阻塞,然后再循环检查,连接状态,也总是会连接
不上。但通过wireshark对模拟器抓包发现有google的响应包。
另外在ppc2003模拟器上用IE可以打开www.baidu.com
附上代码,请高手们看看:
BOOL CUtility::IsWAPNet()
{
          CSock wsWAPServer;
                  g_mylog.WriteLog(_T("IsWAPNet::Create"),LNORMAL);
                  wsWAPServer.SetTimeOut(5);
                  if(!wsWAPServer.Create())
                  {

                            return FALSE;
                  }
                  CString wapserver=CMWAP_SERVER ;
                  g_mylog.WriteLog(_T("IsWAPNet::Connect"),LNORMAL);
                  if(!wsWAPServer.Connect(wapserver,80))
                  {
                           g_mylog.WriteLog(_T("IsWAPNet::Connect fail"),LNORMAL);
                            return FALSE;
                  }
        g_mylog.WriteLog(_T("IsWAPNet::Send"),LNORMAL);
        if(wsWAPServer.Send("\0",1,0)<=0)
        {

                g_mylog.WriteLog(_T("IsWAPNet::Send fail"),LNORMAL);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BOOL CUtility::IsNetGood()
{
        if(IsWAPNet())
        {
                return TRUE;
        }
        g_mylog.WriteLog(_T("IsCMNet!"),LNORMAL);
        CSock wsSMTPServer;
        if(!wsSMTPServer.Create())
        {

                return FALSE;
        }
        wsSMTPServer.SetTimeOut(25);
        CString wapserver="www.baidu.com" ;
        if(!wsSMTPServer.Connect(wapserver,80))
        {

                g_mylog.WriteLog(_T("IsCMNet::Connect fail"),LNORMAL);
                return FALSE;
        }
        g_mylog.WriteLog(_T("IsCMNet::Send"),LNORMAL);
        if(wsSMTPServer.Send("\0",1,0)<=0)
        {

                g_mylog.WriteLog(_T("IsCMNet::Send fail"),LNORMAL);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BOOL CSock::ConnectHelper(const SOCKADDR* lpSockAddr, int nSockAddrLen)
{
        g_mylog.WriteLog(_T("CSock::ConnectHelper"),LNORMAL);
         if (m_pbBlocking != NULL)
        {
                WSASetLastError(WSAEINPROGRESS);
                return  FALSE;
        }

        m_nConnectError = -1;
        unsigned   long   argp   =   1;
        int ret   =   ioctlsocket(m_hSocket,FIONBIO,(unsigned   long*)&argp);
        if(ret == SOCKET_ERROR)
        {
                closesocket(m_hSocket);
                g_mylog.WriteLog(_T("CAsyncSocket::SET_SOCK_OPT_FAIL"),LNORMAL);
                return   FALSE; //SET_SOCK_OPT_FAIL
        }
        g_mylog.WriteLog(_T("CAsyncSocket::ConnectHelper"),LNORMAL);
         if (!CCeSocket::ConnectHelper(lpSockAddr, nSockAddrLen))
        {
                if (GetLastError() == WSAEWOULDBLOCK)
                {
                        CTime curt, st;
                        CTimeSpan span(0, 0, 0, m_dwTimeOut);
                        st = CTime().GetCurrentTime();
                         g_mylog.WriteLog(_T("CAsyncSocket::WSAEWOULDBLOCK"),LNORMAL);
                        while (PumpMessages(FD_CONNECT))
                        {
                                curt = CTime().GetCurrentTime();
                                if(curt > (st+span))
                                {
                                         g_mylog.WriteLog(_T("CSock::time out"),LNORMAL);
                                         return FALSE;  // No need for idle time processing.
                                }
                                g_mylog.WriteLog(L"no timeout",LNORMAL);
                                if (m_nConnectError != -1)
                                {
                                        WSASetLastError(m_nConnectError);
                                        return (m_nConnectError == 0);
                                }
                        }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网友:
周末人气低,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