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ign 和 always 综合后的区别?

楼主(2009-10-02):
assign 和 always 综合后的区别?
用assigned 和 always 综合后有什么本质区别?有些功能可以用 组合电路实现 也可以用时序电路实现,如RAM的地址和数据赋值,用assign 加 ?:选择语句和 在always(时序块)中用if,else选择赋值综合有有什么本质区别么?用哪种比较好?
数据
assigned
always

网友A:
没什么本质区别 自己弄出来看看网表就明白了

网友B:
值得思考

网友C:
你问的问题都是语法层面的
实际上综合软件会将你写得代码变成逻辑
所以语法上的区别其实并不决定最后的硬件逻辑
比如说
a = b ? c : d;
一般是个组合逻辑
a = b ? c : a;
就有可能是时序逻辑

网友D:
assign用于线网型数据,综合出组合逻辑电路;alwayS用于寄存器型数据,综合出的有组合逻辑电路也有时须逻辑电路,用时候要注意的;一般的纯组合逻辑电路建议用ASSIGN,而纯时序逻辑电路建议用always.
我个人理解,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E(2009-11-09):
我也是在学习这个,应该就是你说的那样,哈哈,我也学到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