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MOS输出可以接多少个CMOS输入

楼主(2009-08-31):
一个CMOS输出可以接多少个CMOS输入
RT
多少

网友A:
不同厂家的IC存在小的差别,你对着datasheet看,比较一下输出的驱动力、输入的负荷量,

网友B:
应该与CMOS输出的驱动能力有关,具体芯片都不太一样的。

网友C:
CMOS的扇出不会低于50,通常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D:
查手册,灌电流,计算扇出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