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_CE6 Camera

楼主:
请问高手,在CE6.0的camera驱动里,是如何告知上层应用,它支持多大的preview格式?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的,使用三星的camera DEMO,打开摄像头,但是预览的图像非常小,我在驱动里跟了一下,preview

大小是上层应用传过来的,而我在上层应用里跟踪代码,发现preview大小是通过查询得来的,代码如下:

        //设置视频尺寸
        GetClientRect(hVideoWnd,&rectVideo);
        m_pVideoWindow->SetWindowPosition(0,0,rectVideo.Width(),rectVideo.Height());

貌似要通过驱动查询得知的,

请问:1、在驱动的哪一个函数里提供了查询功能?(我的驱动是在三星官方BSP移过来的)
      2、我打印出来的preview大小一直都是width=160,height = 120 ,为什么?在哪里设的?

网友:
先用IAMStreamConfig::GetStreamCaps得到camera能输出的media type(包括长宽)
再用IAMStreamConfig::SetFormat设置format.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IAMStreamConfig::GetStreamCaps得到camera能输出的media type(包括长宽) "

请问一下,当应用调用上面的操作时,我下面的驱动程序会调用到什么函数呢?
也就是我要怎样告诉应用我的驱动能输出的media type呢?
请问高手指点

网友:
驱动通过CSPROPERTY_PIN_DATARANGES返回所支持的所有格式.
通过 CSPROPERTY_PIN_DATAINTERSECTION确认上层传下来的format是否支持
通过CSPROPERTY_CONNECTION_DATAFORMAT将上层传下来的format设置到驱动中去

网友:
谢谢楼上的,您的一句话,圣过我读半天代码,真是太谢谢你了

网友:
请问ruritanian ,对于USB camera来说,它能预览的图像的大小是不是要受到usb host的制约?

网友:
对USB那一块我不清楚,但是本质上USB camera的驱动也是一个camera驱动模型,这一块没听说有什么制约。

网友:
格式查询:
GetPDDPinInfo()函数,通过
m_pStrmInstances.pVideoFormat = SensorModeInfo.pVideoFormat;
指向了SensorModeInfo.pVideoFormat;
而SensorModeInfo 的信息是从GetSensorModeInfo来的,
GetSensorModeInfo()函数里把它指向了m_pModeVideoFormat
    pSensorModeInfo->pVideoFormat = &m_pModeVideoFormat[ulModeType];
所以
数据流程:
m_pStrmInstances.pVideoFormat ? SensorModeInfo.pVideoFormat ? m_pModeVideoFormat

在PDDInit()函数里,对m_pModeVideoFormat结构进行了初始化,这些信息是用来给上层应用查询用的,
例如:有关preview的初始信息:
        m_pModeVideoFormat[PREVIEW].pCsDataRangeVideo[0] = &DCAM_StreamMode_0;
        m_pModeVideoFormat[PREVIEW].pCsDataRangeVideo[1] = &DCAM_StreamMode_1;
        m_pModeVideoFormat[PREVIEW].pCsDataRangeVideo[2] = &DCAM_StreamMode_2;
        m_pModeVideoFormat[PREVIEW].pCsDataRangeVideo[3] = &DCAM_StreamMode_3;
而在CE系统里,对DCAM_StreamMode_0 ~ DCAM_StreamMode_9的定义如下
Public\common\oak\drivers\capture\camera\layered\pdd_null\Sensorformats.h文件

MAKE_STREAM_MODE_RGB565(DCAM_StreamMode_0, 160, 120, 16, 30);
MAKE_STREAM_MODE_RGB565(DCAM_StreamMode_1, 176, 144, 16, 30);
MAKE_STREAM_MODE_RGB565(DCAM_StreamMode_2, 320, 240, 16, 15);
MAKE_STREAM_MODE_RGB565(DCAM_StreamMode_3, 320, 240, 16, 30);
MAKE_STREAM_MODE_RGB565(DCAM_StreamMode_4, 640, 480, 16, 15);
MAKE_STREAM_MODE_YV12(DCAM_StreamMode_5, 176, -144, 12, 15);
MAKE_STREAM_MODE_YV12(DCAM_StreamMode_6, 320, -240, 12, 30);
MAKE_STREAM_MODE_YUY2(DCAM_StreamMode_7, 176, -144, 16, 15);
MAKE_STREAM_MODE_YUY2(DCAM_StreamMode_8, 352, -288, 16, 15);
MAKE_STREAM_MODE_YV12(DCAM_StreamMode_9, 352, -288, 12, 15);

所以,在上层应用调用directShow的查询接口获得摄像头支持的输出格式
m_pCaptureStreamConfig->GetStreamCaps(i, &m_pamtCaptureStream, (BYTE*)&scc);
在AdapterHandlePinRequests()函数判断进入
case CSPROPERTY_PIN_DATARANGES:
memcpy( pCsDataRangeVideo, m_pStrmInstances[lPinId].pVideoFormat->pCsDataRangeVideo[iCount], sizeof (CS_DATARANGE_VIDEO) );

把驱动的支持信息传给应用。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好

网友:
嘿嘿,方便后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