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程序中button按钮不响应enter

楼主:
设备是DT-X7,是casio出的一种条码设备,系统是wince5.0。
开发是vs2005 c#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在真机上,还是模拟器上,当光标在button按钮上时,
按回车键,不管用,没反应。
请教如何解决。
我试了一下wince系统的一些程序,能响应回车键的按钮,当光标在的时候,按钮边框会
加粗,而我的按钮当光标在德时候,只有一个细细的边框。

网友:
先SetFocus(),它才能响应

不是鼠标在按键上

网友:
引用楼主 lqswily 的回复:
设备是DT-X7,是casio出的一种条码设备,系统是wince5.0。
开发是vs2005 c#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在真机上,还是模拟器上,当光标在button按钮上时,
按回车键,不管用,没反应。
请教如何解决。
我试了一下wince系统的一些程序,能响应回车键的按钮,当光标在的时候,按钮边框会
加粗,而我的按钮当光标在德时候,只有一个细细的边框。

主窗口里面还是子窗口里面的光标响应?

网友:
为啥要相应回车键了?

网友:
是我用词不当,不是光标,我想说的是焦点。
                if (e.KeyCode == Keys.Up)
                {
                    // 焦点进入担当者输入框
                    this.txt_dandangzhe.Focus();
                }
                else if (e.KeyCode == Keys.Down)
                {
                    // 焦点进入确定按钮
                    this.btn_queding.Focus();
                }
焦点在btn_queding上时,按模拟器或真机的回车键,都没有反应。
系统就是wince5.0。我觉得跟我的设备没关系。
vs2005 c# 开发的wince5.0程序。
大家谁真的做过,请赐教一下。目前,我们自己只能这么实现了:
焦点进入这个控件后,响应按钮按下事件,判断是否是enter键,如果是,响应事件。。。。
按下:按钮凹,抬起:按钮恢复来实现,按下的动作。
但是我觉得,wince开发不会这样吧,应该能响应enter吧。或者,我的设备是DT-X7,是不是要用到他的类库。

网友:
设备是DT-X7,是casio出的一种条码设备,系统是wince5.0。
开发是vs2005 c#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在真机上,还是模拟器上,当光标在button按钮上时,
按回车键,不管用,没反应。
请教如何解决。
我试了一下wince系统的一些程序,能响应回车键的按钮,当光标在的时候,按钮边框会
加粗,而我的按钮当光标在德时候,只有一个细细的边框。
是我用词不当,不是光标,我想说的是焦点。
                if (e.KeyCode == Keys.Up)
                {
                    // 焦点进入担当者输入框
                    this.txt_dandangzhe.Focus();
                }
                else if (e.KeyCode == Keys.Down)
                {
                    // 焦点进入确定按钮
                    this.btn_queding.Focus();
                }
焦点在btn_queding上时,按模拟器或真机的回车键,都没有反应。
系统就是wince5.0。我觉得跟我的设备没关系。
vs2005 c# 开发的wince5.0程序。
大家谁真的做过,请赐教一下。目前,我们自己只能这么实现了:
焦点进入这个控件后,响应按钮按下事件,判断是否是enter键,如果是,响应事件。。。。
按下:按钮凹,抬起:按钮恢复来实现,按下的动作。
但是我觉得,wince开发不会这样吧,应该能响应enter吧。或者,我的设备是DT-X7,是不是要用到他的类库。

网友:
大家帮帮忙啊。。。
另外,如何改变messagebox的提示信息的字号什么的,现在的字太小。
目前,是自己做个form,当消息框。
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么?

网友:
恩。自己做个消息框,改下字体。

网友:
你有keyboard?
用tab吧焦点移到你要响应的button上,然后enter看看
----
你用鼠标点那个button会响应

----------
不用button可以吗?
直接捕捉message 也是可以的

网友: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应该设置成 默认按键了吧~~

网友:
messagebox的字体好像无法改变吧?

网友:
在按钮事件中写入下代码:(这样一来,退出按钮就可以实现想要的功能了。)
private void btn_TuiChu_GotFocus(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GCom.SetButtonRectColor(this, this.btn_TuiChu, GVals.COLOR_TYPE.FORCOLOR);
        }
private void btn_TuiChu_LostFocus(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GCom.SetButtonRectColor(this, this.btn_TuiChu, GVals.COLOR_TYPE.BACKCOLOR);
        }

private void btn_TuiChu_KeyDown(object sender, KeyEventArgs e)
        {
            if (e.KeyCode == Keys.Enter)
            {
                btn_TuiChu_Click(sender, 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