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WIFI的热点是否是加密的

楼主:
WZC_WLAN_CONFIG的变量ULONG  Privacy 和 NDIS_802_11_AUTHENTICATION_MODE     AuthenticationMode,用那个?
AuthenticationMode如下值,意思是什么?
Ndis802_11AuthModeOpen,未加密吗?
Ndis802_11AuthModeShared 和 Ndis802_11AuthModeAutoSwitch,什么意思?

Privacy有如下的值,具体是什么意思?
Ndis802_11WEPEnabled,
Ndis802_11WEPDisabled,
Ndis802_11WEPKeyAbsent,
Ndis802_11WEPNotSupported,
Ndis802_11Encryption2Enabled,
Ndis802_11Encryption2Enabled,
Ndis802_11Encryption2KeyAbsent,
Ndis802_11Encryption3Enabled,
Ndis802_11Encryption3KeyAbsent

网友:
目前已经知道Privacy表示是否加密。请问:
AuthenticationMode如下值,意思是什么?
Ndis802_11AuthModeOpen,未加密吗?
Ndis802_11AuthModeShared 和 Ndis802_11AuthModeAutoSwitch,什么意思?

网友:
若若问
啥是“热点”

网友:
俺虽没搞个这个,但也得关心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Ndis802_11AuthModeOpen
Specifies 802.11 open authentication mode. There are no checks when accepting clients in this mode.
Ndis802_11AuthModeShared
Specifies 802.11 shared authentication that uses a pre-shared wired equivalent privacy (WEP) key.
Ndis802_11AuthModeAutoSwitch
Specifies auto-switch mode. When using auto-switch mode, the NIC tries 802.11 shared authentication mode first. If shared mode fails, the NIC attempts to use 802.11 open authentication mode.
Ndis802_11AuthModeMax
Defines the upper bound.

具体的使用去看下wzctool和netui里wzcprops.c

网友:
驱动支持的加密验证方式,可以通过查询OID_802_11_CAPABILITY获得

你的8686可以直接到驱动里找源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