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启动wince问题?

楼主:
启动EBOOT后,按L可以正常启动wince
串口输出如下:
Microsoft Windows CE Ethernet Bootloader Common Library Version 1.0 Built Mar 13 2003 23:08:10
Microsoft Windows CE Catfish Bootloader
Version 2.2 Built Apr 15 2009 10:19:01

Cortoi USB Boot Loader Configuration:
---------------------------------------
1) IP address: 192.168.1.123
   Subnet mask: 255.255.255.0
2) Download image to nandflash or sdram: NANDFLASH
3) Format Boot Media
4) DOWNLOAD image now
5) Write Configuration Right Now
L) Launch existing flash resident image now
---------------------------------------

Enter your selection: l
OEMPlatformInit: IMAGE_TYPE_RAMIMAGE|IMAGE_TYPE_BINFS
OEMVerifyMemory: StartAddr: 0x8C200000, Length:0x4

Downloading RAM image

OEMVerifyMemory: StartAddr: 0x8C201000, Length:0x4

Downloading RAM image

INFO: Loading image from Boot Media to RAM
        (address=0x8C200000, sectors=0xA000, launch address=0x8C201000)...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OEMPreDownload: FALSE
::OEMLaunch, ImageStart:0x0, ImageLength:0x0, LaunchAddr:0x0
INFO: using TOC[1] dwJumpAddress: 0x8C201000

Jumping to image at virtual address 0x8C201000h
+ToPhysicalAddr:0x8C201000
-ToPhysicalAddr:0x30201000

::: Physical Launch Address: 0x30201000h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Built on Mar 13 2003 at 22:54:19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01280
。。。。

网友:
自动启动时却不能正常启动
输出如下:
OEMPlatformInit: IMAGE_TYPE_RAMIMAGE|IMAGE_TYPE_BINFS
OEMVerifyMemory: StartAddr: 0x8C200000, Length:0x4

Downloading RAM image

OEMVerifyMemory: StartAddr: 0x8C201000, Length:0x4

Downloading RAM image

INFO: Loading image from Boot Media to RAM
        (address=0x8C200000, sectors=0xA000, launch address=0x8C201000)...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OEMPreDownload: FALSE
::OEMLaunch, ImageStart:0x0, ImageLength:0x0, LaunchAddr:0x0
INFO: using TOC[1] dwJumpAddress: 0x8C201000

Jumping to image at virtual address 0x8C201000h
+ToPhysicalAddr:0x8C201000
-ToPhysicalAddr:0x30201000

::: Physical Launch Address: 0x30201000h

启动到这个地方就不动了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断电重启试下,貌似你的配置都对的。

网友:
自动启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找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根本原因,
在我编写的bootloader里面启动了timer定时器,退出的时候当然是关闭了的。这样一来,无论怎么都不能自动启动wince系统

后来我不启用这个定时器,也就是把这个语句都屏蔽掉了。使用RTC时间计算启动时间,这样就可以自动启动wince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得

网友:
系统启动之后
我发现经常启动到
FMD::FMD_Init之后,就不能继续启动了

偶尔又能继续启动!

网友:
“Cortoi USB Boot Loader Configu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