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vc打开已有例子时 出现fatal error

楼主:
下了一个本地数据库的小例子 打开vcw的时候 evc提示 fatal error RC1015: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afxres.h' 请问是怎么回事? 缺少头文件?   谢谢~ 怎么解决?

网友:
把include这个文件注释看看行不

网友:
不行...还是有一系列错误
http://www.arm9bbs.com/thread-782-1-1.html  这个例子 我用的是mini2440开发板

网友:
开发板的sdk装好了没

网友:
嗯  安装了 按照手册说明 安装过了  我用的友善之臂的mini2440

网友:
应该还是SDK的问题,重新生成SDK再安装试试呢?

网友:
我运行简单的hello world 等程序没问题...这样能说明sdk没问题吗?

网友:
afxres.h在你的VC或EVC安装目录下。应该是编译器的设置问题,打开项目文件,进Project-->Properties-->C/C++-->General-->Additional include directories行中加入afxres.h所在的文件目录即可

网友A:
我试着设置了下 project->setting, 左上角选择setting for: 正常情况下我应该选择Win32[WCE ARMV4I]Debug
但是这个程序 我setting的时候 没有Win32[WCE ARMV4I]Debug 这个选项 倒是有Win32[WCE ARMV4]Debug  什么原因 怎么处理?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也遇到过,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过我卸载重新安装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着设置了下 project->setting, 左上角选择setting for: 正常情况下我应该选择Win32[WCE ARMV4I]Debug
但是这个程序 我setting的时候 没有Win32[WCE ARMV4I]Debug 这个选项 倒是有Win32[WCE ARMV4]Debug? 什么原因 怎么处理?

这个和新建项目工程选择CPU的类型有关,没选ARMV4I那当然就不支持ARMV4I系列了,重新建一个工程再做就应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