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做multism仿真,可是库里没有我要的元件,怎么办呢?

楼主:
请问哪位大虾能帮我一下啊。。。我想做multism仿真,可是multism元件库里没有我需要的元件,例如DTMF解码器MT8870。。。改怎么办呢?或者能推荐一个元件库很全的类似仿真软件吗?或者遇到此类问题应该怎么办呢?
希望知道的朋友帮帮我啊

网友:
关注中。。。
个人感觉不要用这个软件,仿真结果不准,比如弄个放大电路吧,都弄不好。。。

网友:
行。不用这个软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
个人感觉不要用这个软件,仿真结果不准,比如弄个放大电路吧,都弄不好。。。

汗。。我感觉挺准的啊。不过你说的放大电路我没仿真过,不知道情况。但我仿真过稳压电路,编码器,译码器电路,还有触发器的电路,感觉都比较准确的。

网友:
引用楼主 caosainan135 的回复:
请问哪位大虾能帮我一下啊。。。我想做multism仿真,可是multism元件库里没有我需要的元件,例如DTMF解码器MT8870。。。改怎么办呢?或者能推荐一个元件库很全的类似仿真软件吗?或者遇到此类问题应该怎么办呢?
希望知道的朋友帮帮我啊

可以去网上搜下,应该能找到别人做好的元件模型的。

网友:
没用过,友情UP

网友:
#3楼:
multisim里面的运放感觉好多不对劲,仿真时都不真对,反正问题很我,现在很不喜欢用这个软件了。。。

网友:
我觉得MULTISIM不错,有时会出点问题,我估计都是自己电路搭的不规范原因~
至于找不到元件,我真还没遇到,毕竟他的Database有16000个元件,自己查查书吧

网友:
还是别用这个软件,我也偶然发现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