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topwin , 我用它写at89c4051 老是说"这个器件没有 ...

楼主(2009-07-23):
谁用过topwin , 我用它写at89c4051 老是说"这个器件没有数据段" 请帮忙解答.
rt
数据

网友:
你这样提问也太抽象了吧,
没有数据段应该与链接脚本或者类似的东西不正确有关系。

网友A:
建议搂主找个例子看看,一般编译器都会带有简单的例子的。

网友B:
谢谢大家 有个问题 4k的单片机 可我的程序是 8k的文件 怎么处理 ?压缩?

网友C:
换芯片吧!

网友D:
换个flash大一些的芯片,或者优化代码减小到4k。
另外,如果芯片支持存储器扩展,那就扩展存储器容量;
如果不支持,应该使用串行的存储器。这种办法应该可行,没亲手这么做过,不推荐。

网友E:
哦 我用的是at89c4051 -24pu 可别人都用它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