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2451下的wince6.0速度比wince5.0慢问题

楼主:
最近在samsung2451下跑wince6.0,通过播放器发现明显比wince5.0慢很多,不知是wince6.0本身比wince5.0慢,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网友A:
是其它原因,CE6已经从驱动层对系统进行了优化

显示驱动写的不好,也是一个可能原因

网友B:
我的2440跑应用 也是笔wince5.0 启动慢,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其它原因,CE6已经从驱动层对系统进行了优化

显示驱动写的不好,也是一个可能原因

显示驱动是wince5.0移过去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2440跑应用 也是笔wince5.0 启动慢,不知道咋回事

我播放音乐或视频时,明显的比较wince5.0慢,goooleman你解决了吗?

网友:
视频我没有试过,我启动应用程序的速度很慢。运行倒是不慢。

网友:
以前好像有帖子讨论这个问题,貌似是2440下的吧,播放器这块不了解,帮忙顶了!

网友:
帮忙顶下,学习下

网友:
引用楼主 xuguod20042576 的回复:
最近在samsung2451下跑wince6.0,通过播放器发现明显比wince5.0慢很多,不知是wince6.0本身比wince5.0慢,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1.查下你的解码库。看看5.0和6.0的解码库是不是一样的。
2.检查下视频缓冲的地方。anyka那个上次解码也是不流畅。后来我拿去他们那里问了。换了一套显示部分的代码。主要问题是有个他们所谓的L2缓冲部分没有打开。你检查下你5.0和6.0下视频缓冲部分或者DMA部分是不是有不同的地方。因为我现在还没看太懂他们写的L2缓冲是什么。但是大概的意思是说有一级缓冲需要开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2440跑应用 也是笔wince5.0 启动慢,不知道咋回事

这个LZ可以告诉你的。呵呵。他换了XIP的来跑6.0就比5.0快了很多。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C:
呵呵,显示驱动的问题,谢谢91program和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显示驱动的问题,谢谢91program和各位了!

mark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