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我的理解是rBWSCON就是一个值,这个值存放在0x4800000这个地址所指向的内容。

网友:
0x4800000 是个绝对地址
能详细点么?
刚碰这个 有点晕啊

网友:
定义了rBWSCON为一寄存器地址,地址其实就是一个变量,因此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地址访问变量的值

网友:
我下去查了一下,通过两步完成操作
1, 强制转换
2, 解引用
就可以直接操作地址的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