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编写uart在2410板上运行出现的错误

楼主:
下面是原程序: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ART_ULCON1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4000) //UART 1 Line control
#define UART_UCON1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4004) //UART 1 Control
#define UART_UFCON1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4008) //UART 1 FIFO control
#define UART_UMCON1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400c) //UART 1 Modem control
#define UART_UTRSTAT1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4010) //UART 1 Tx/Rx status
#define UART_UERSTAT1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4014) //UART 1 Rx error status
#define UART_UFSTAT1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4018) //UART 1 FIFO status
#define UART_UMSTAT1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401c) //UART 1 Modem status
#define UART_UBRDIV1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4028) //UART 1 Baud rate divisor

#define UART_UTXH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4020) //UART 1 Transmission Hold
#define UART_URXH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4024) //UART 1 Receive buffer

#define WrUTXH1(c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4020)=(unsigned char)(ch)
#define RdURXH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4024)

#define UTXH1       (0x50004020)
#define URXH1       (0x50004024)

#define DEVICE_NAME  "uart1"    //设备文件名
#define BUTTON_MAJOR 220      //主设备号

static int uart1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 file);
static int uart1_read(struct file * file, char * buff,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
static int uart1_write( 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buff, size_t count, loff_t *offp );
static int uart1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static int uart1_ioctl(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arg );

static int uart1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 file)
{

    __raw_writel(0x05,UART_UCON1);
    __raw_writel(0x03,UART_ULCON1);

    printk("Kernel : open is ok......\n");
    return 0;
}

static int uart1_read(struct file * file, char * buff,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
{
    int i;
    unsigned char ch;

    for(i = 0; i < count; i++)
    {
        while(!(UART_UTRSTAT1 & 0x1));
        ch = UART_URXH1;
        *(buff + i) = ch;
    }
      return strlen(buff);
}

static int uart1_write( 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buff, size_t count, loff_t *offp )
{
    int i;
    unsigned char ch;

    for(i = 0; i < count; i++)
    {
        ch = *(buff + i);
        while(!((UART_UTRSTAT1 & 0x2) == 0x2));
        __raw_writel(ch,UART_UTXH1) ;
    }
    return 0;
}
static int uart1_ioctl (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arg )
{
    int ret;
    ret = -EINVAL;
      switch(cmd)
    {
        case 111:
        {
            if(arg == 115200)
            {
              __raw_writel(26,UART_UBRDIV1);
                ret = 0;
            }
        }; break;

          default:
        return -EINVAL;
      }

    printk("Kernel : in ioctl, (%d, %d)\n", cmd, arg);
    return 0;
}

static int uart1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printk("release!!\n");
    return 0;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uart1_fops = {

      owner:    THIS_MODULE,
      open:     uart1_open,
      ioctl:     uart1_ioctl,
      read:     uart1_read,
      write:     uart1_write,
      release:   uart1_release

};

static int __init uart1_init(void)
{
      int ret;
      ret = register_chrdev(BUTTON_MAJOR, DEVICE_NAME, &uart1_fops);

      if (ret < 0)
    {
        printk(DEVICE_NAME " can't register major number\n");
        return ret;
     }
      printk(" init ok!......\n");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uart1_exit(void)
{

      unregister_chrdev(BUTTON_MAJOR, DEVICE_NAME);
      printk("bye !\n");
}

module_init(uart1_init);
module_exit(uart1_exit);
MODULE_LICENSE("GPL");
在目标板上运行出现如下的问题:
[root@(none) home]# mknod /dev/uart1 c 220 0
[root@(none) home]# insmod uart1.ko
Using uart1.ko
init ok!......
[root@(none) home]# ./utest
Unable to handle kernel paging request at virtual address 50004004
pgd = c25ac000
[50004004] *pgd=00000000
Internal error: Oops: 5 [#1]
Modules linked in: uart1 ov511 usbvideo usb_storage sd_mod
CPU: 0
PC is at uart1_open+0x14/0x48 [uart1]
LR is at chrdev_open+0x14c/0x168
pc : []    lr : []    Not tainted
sp : c2df3ed8  ip : c2df3ee8  fp : c2df3ee4
r10: 4013d180  r9 : c2df2000  r8 : c24f7a40
r7 : 00000000  r6 : 00000000  r5 : c2bda660  r4 : c3bb5680
r3 : 50004004  r2 : 80000013  r1 : c24f7a407  r0 : bf03019825AC000  DAC: 0000005Process utest (pid: 337, stack limit = 0xc2df2190)
Stack: (0xc2df3ed8 to 0xc2df4000)
3ec0:                                                       c2df3f0c c2df3ee8
3ee0: c00750e4 bf030010 00000000 c24f7a40 c2bda660 c3fc21e0 ffffffe9 c2580f4c
3f00: c2df3f30 c2df3f10 c006b338 c0074fa8 00000000 00000003 00000000 c3ee5000
3f20: c00235c4 c2df3f84 c2df3f34 c006b228 c006b23c c2580f4c c3fc21e0 00000000
3f40: c001b7c0 c2df3f78 00000101 00000001 00000000 00008680 c2df3f84 c2df3f68
3f60: c0078be0 c00574e0 befffd8c 00000001 befffd8c befffd8c c2df3fa4 c2df3f88
3f80: c006b63c c006b1f0 befffd84 4001bd80 000085a4 00000005 00000000 c2df3fa8
3fa0: c0023440 c006b604 befffd84 c002a368 00008680 00000000 befffd8c 00000000
3fc0: befffd84 4001bd80 000085a4 00000001 4013f430 00008474 4013d180 befffd54
3fe0: 00000000 befffd3c 00003c00 400e0c40 060000010 000086[] (chrdev_)[] (chrdev_open+0x0/0x168) from [] (dentry_open+0x10c/0x244) r8 = C2580F4C  r7 = FFFFFFE9  r6 = C3FC21E0  r5 = C2BDA660
r4 = C24F7A40
[] (dentry_open+0x0/0x244) from [] (dfilp_open+0x48/00  r6 3 r4 = 00000000
[] (filp_open+0x0/0x4c) from [] (sys_open+0x48/0x8c)
r4 = BEFFFD8C
[] (sys_open+0x0/0x8c) from [] (ret_fast_syscall+0x0/0x2c)
r7 = 00000005  r6 = 000085A4  r5 = 4001BD80  r4 = BEFFFD84
Code: e92dd800 e24cb004 e59f3028 e59f0028 (e5932000)
Segmentation fault
[root@(none) home]#
请问各位:Unable to handle kernel paging request at virtual address 50004004
这句话的错是什么原因的呢?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
你没有吧寄存器的地址remap,在LINUX下对寄存器的物理地址是不允许访问的!必须要通过remap之后才能访问

网友:
不懂,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