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构造SCSI命令直接对U盘进行读写?

楼主:
我用IRP_MJ_READ命令构造的IRP失败了,是不是U盘一定要SCSI命令才能进行读写?

NTSTATUS ReadMbr(PDEVICE_OBJECT pDeviceObject)
{
        //试试在IRP完成的时候读取

        NTSTATUS                        status;
        PIRP                                pIrp;
        KEVENT                                Event;
        IO_STATUS_BLOCK                IoStatus;
        LARGE_INTEGER                Offset;
        PVOID                                pBuffer;
        PIO_STACK_LOCATION        pStackLocation;

        __asm int 3;

        Offset.QuadPart = (LONGLONG)0;

        KeInitializeEvent(&Event,NotificationEvent,FALSE);
        pBuffer = ExAllocatePoolWithTag(NonPagedPool, sizeof(MBR), MY_USB_TAG);
        if (pBuffer == NULL)
        {
                return STATUS_INSUFFICIENT_RESOURCES;
        }

//        pIrp = IoBuildSynchronousFsdRequest(IRP_MJ_READ,pDeviceObject,pBuffer,sizeof(MBR),&Offset,&Event,&IoStatus);

//         pIrp = IoBuildAsynchronousFsdRequest(IRP_MJ_READ,pDeviceObject,pBuffer,sizeof(MBR),&Offset,&IoStatus);
//         pIrp->UserEvent = &Event;

        status = IoCallDriver(pDeviceObject,pIrp);

        if (status == STATUS_PENDING)
        {
                KeWaitForSingleObject(&Event,Executive,KernelMode,FALSE,NULL);
                status = IoStatus.Status;
        }
        if (!NT_SUCCESS(status))
        {
                KdPrint(("Irp Faild! IRP = %p, status = 0x%x\n",pIrp,status));
        }

//        ExFreePoolWithTag(pBuffer,MY_USB_TAG);
        return status;
}

上面这个是发送IRP_MJ_READ,结果下层设备返回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
// MessageId: 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
// MessageText:
//
// An invalid parameter was passed to a service or function.
//
#define 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NTSTATUS)0xC000000DL)

帮帮忙吧,多谢了

su0

网友:
U盘读写还可以基于BulkOnly协议啊.你可以看看相关的资料!

网友:
多谢啊,我只想读取U盘的MBR,不想做大的数据传输,Bulk协议太麻烦了

只有usb设备的设备指针,不能ZwCreateFile

网友:
不许在那个 mj_internal_control 里面做的, 读 mbr 和读其他都是一样的,只是扇区不同而已,不能有  read, 下层驱动不会响应的;

在 mj_internal_cntrol 构造一个 ur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