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pci驱动请教,关于地址映射

楼主:
各位大侠好,我正在研究进行wince下pci驱动的开发,目前遇到一个问题,迟迟没有解决,想向各位请教。
我的设备是Pci(X86下),该设备具有一个memory和一个IO,我先分别获取到其基地址和长度,IO的我可以直接使用该地址进行读写操作,但是我的Memory(地址为0xe8000000),不能直接操作,要映射,我先进行了HalTranslateBusAddress,我发现地址值没有变,然后我再用MmmapIoSpace(应该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前面翻译地址已经失败),我进行读写就不正常。请问大侠,我这种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是不是我在映射的时候做错了?
在设备xxx_Init时,我用DDKReg_GetWindowInfo(hKey, &dwi)获取设备信息,得到设备的IoBase,IoLen和MemBase,MemLen,之后我调用HalTranslateBusAddress和MmMapIoSpace来映射总线地址到虚拟地址空间。
在应用程序调用Readfile和WriteFile时,驱动中的xxx_Read处理如下:
DWORD
GIX_Read(
    GIX_FILE * pDevice,
    LPVOID * pBuffer,
    DWORD LengthInBytes
    )
{
    GIX_DEVICE * pdo;
    pdo = (GIX_DEVICE*) pDevice;

    LONG ReadLen = LengthInBytes;

        if (pBuffer == NULL)
                return 0;
        ushort *pReadBuffer = NULL;
        pReadBuffer = (ushort *)MapPtrToProcess((LPVOID)pBuffer, GetCallerProcess());
        memcpy((PUSHORT)pReadBuffer,(PUSHORT)(pdo->dwMemOffset),ReadLen/2);
    return LengthInBytes;
}

DWORD
GIX_Write(
    GIX_FILE * pFile,
    LPCVOID pBuffer,
    DWORD LengthInBytes
    )
{
    GIX_DEVICE * pdo;
    pdo = (GIX_DEVICE*) pFile;

    ULONG WriteLen = LengthInBytes;

    ushort *pWriterBuffer = NULL;
    pWriterBuffer = (ushort *)MapPtrToProcess((LPVOID)pBuffer, GetCallerProcess());

    memcpy((PUSHORT)(pdo->dwMemOffset),(PUSHORT)pWriterBuffer,WriteLen/2);

    return LengthInBytes;
}

但是我的操作总是不对,请问是地址映射出了问题还是?麻烦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啊!

网友A:
XXX_Read & XXX_Write 參數中的 pBuffer 已經轉址過了, 所以不用再用 MapPtrToProcess 轉址了.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XXX_Read & XXX_Write 參數中的 pBuffer 已經轉址過了, 所以不用再用 MapPtrToProcess 轉址了.

Paul, Chao @ Techware

那么请问我的地址映射那里有没有问题啊?我之前是直接使用pBuffer的,也不正确,之后我才用了MapPtrToProcess。
麻烦您了!

网友A:
memcpy((PUSHORT)pReadBuffer,(PUSHORT)(pdo->dwMemOffset),ReadLen/2);
memcpy((PUSHORT)(pdo->dwMemOffset),(PUSHORT)pWriterBuffer,WriteLen/2);

Why do you use "ReadLen/2" & "WriteLen/2"?? Why don't you use "ReadLen" & "WriteLen"??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mcpy((PUSHORT)pReadBuffer,(PUSHORT)(pdo->dwMemOffset),ReadLen/2);
memcpy((PUSHORT)(pdo->dwMemOffset),(PUSHORT)pWriterBuffer,WriteLen/2);

Why do you use "ReadLen/2" & "WriteLen/2"?? Why don't you use "ReadLen" & "WriteLen"??

Paul, Chao @ Techware

因為我的ReadFile和WriteFile傳入的參數為bytes,我讀取short時只需讀取bytes/2就可以了。

网友B:
因為我的ReadFile和WriteFile傳入的參數為bytes,我讀取short時只需讀取bytes/2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我的ReadFile和WriteFile傳入的參數為bytes,我讀取short時只需讀取bytes/2就可以了。?????

请问大侠,我这样有什么不对吗?

网友:
去看一下 memcpy 的 On-line help 吧,

void *memcpy(
   void *dest,
   const void *src,
   size_t count
);

dest  : New buffer.
src   : Buffer to copy from.
count : Number of bytes to copy.

所以 dest & src 皆是 void*, 你傳 short* or long* 對它而言都是一樣的, count 要的是 byte 數.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关于地址映射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不管怎样,先谢谢两位仁兄的帮助!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还会不会看看论坛,小弟两年后碰到了同样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