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ndFlash物理地址如何计算

楼主:
在硬件上SDRAM可以通过nGCSi片选信号的连接确定,NandFlash看不出来,内存映射表上也看不出
请教各位,先谢了!

网友A:
根据读写的block和page计算出来的

网友:
nandflash 不是nor flash,在内存映射上没有地址
读写要看datasheet,发送命令字和地址序列进行读写操作
但是一般的cpu,像2410 /2440上面都有操作nand flash的专门的寄存器
熟悉寄存器的相关位的含义就可以操作nandflash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读写的block和page计算出来的
+offset of page

网友:
这个没有物理地址对应的,要靠寄存器操作实现读写!

网友:
nand是块设备,没有物理地址。

网友:
NAND FLASH不能线性寻址,(意思就是不能通过地址线产生的地址选通相应的存储单元),它的读写是块读写,所以系统不好给它安排系统地址。

网友:
谁说Nand没有物理地址,文件系统的地址是逻辑地址,而在内存里有一个区域是存储着NandMapping的,这部分代码微软没有公开而已,微软写得很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