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快急死了。大哥们帮一下小兄吧怎么读取PCI配置空间信息呀下面的程序不行呀

楼主: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windows.h"
DWORD DWORD_In(WORD io_Port)
{    DWORD val;
_asm {
            mov dx,io_Port
                in eax,dx
                mov val,eax
}
return val;
}
DWORD DWORD_Out(WORD io_Port,DWORD val)
{
        _asm {
                    mov dx,io_Port
                        mov eax,val
                        out dx,eax
        }
        return 0;
}
int main()
{
        DWORD io_CF8;    // port 0xcf8
        DWORD io_CFC;    // port 0xcfc
        int i;
        io_CF8=0x80000000;    //because the first bit is enable/disable
        for(;;)               //so must be 1,so from 0x800000000
        {

        //        DWORD_Out(0xcf8,io_CF8);
                //io_CFC=DWORD_In(0xcfc);

                if (io_CFC!=0xffffffff)   //if =0xffffffff,then is a invalid
                {                         //bus number and device number
                        printf("\nPCI device has found,the pci config address=%lx\n",io_CF8);
                        printf("its Bus Numer is %lx \n",(io_CF8&0x00ff0000)/0x10000);
                        printf("its Device Number is %lx \n",(io_CF8&0x0000f800)/0x800);
                        printf("its Functin Number is %lx \n",(io_CF8&0x700)/0x100);

                        printf("this device's deviceID and vendorID=%lx\n",io_CFC);
                        for (i=0 ;i<=15;i++)
                        {
                                DWORD_Out(0xcf8,io_CF8+4*i);   //read DWORD
                                switch (i)
                                {
                                case 0:
                    printf("Device Number and Vendor Number =%lx");
                                        break;
                                case 1:
                                        printf("Status and Command =");
                                        break;
                                case 2:
                                        printf("Class Code and Revision ID=");
                                        break;
                                case 3:
                                        printf("Bist and Header Type and Latency Timer and Cacne Line Size=");
                                        break;
                                case 4:          //PCI Configration has 6 base address
                                case 5:          //register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printf("Base Address Register=");
                                        break;
                                case 10:
                                case 11:
                                case 13:
                                case 14:
                                        printf("Reserved =");
                                        break;
                                case 12:
                                        printf("Expansion ROM Base Address=");
                                        break;
                                case 15:   //attention:the interrupt IRQ= this result&0xff
                                        printf("Max_Lat Min_Gnt Interrupt Pin Interrupt line=");
                                        break;
                                }
                                printf("%lx\n",DWORD_In(0xcfc));
                        }

                }
                io_CF8+=0x800;

                if (io_CF8>=0x80FFFF00)
                        break;
        }

    return 0;
}

网友:
用驱动做 最好了

网友:
楼主还是在驱动里写吧。你的程序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