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硬件实验PlatForm Builder 平台有关的问题

楼主:
最近老师让交个硬件实验设计 ,要求在PlatForm Builder平台下实现,请教各位PlatForm Builder平台怎么装,有些同学装上这个平台不是系统崩溃,就是电脑运行速度速减,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
PB安装挺简单的,跟咱们平时用过的软件安装方法很像,网上好多PB安装的资料,楼主可以找找
系统崩溃到不至于吧,我们平时用,也没啥事,PB编译的时候 很占PC资源,会慢点,用PB选配置高的PC就OK

网友:
PB 和VS 的确很占用空间,建议楼主不要按照到系统盘(C盘),可以考虑安装到其他盘,

否则到时你的系统很可能由于运行PB,导致死机。

官方网站信息:
The following must be installed in order to create a supported Windows Embedded CE 6.0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1. Visual Studio 20052. Visual Studio 2005 SP13. Visual Studio 2005 SP1 Update for Vista (if applicable)4. 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5. Windows Embedded CE 6.0 SP1 (required if PB 6.0 Tools have been installed)6. Windows Embedded CE 6.0 R2 7. Windows Embedded CE 6.0 Product Update Rollup 12/31/2008

具体描述:
1. Visual Studio 2005 (序列号为? M3C9X-9K3Q9-DC8PX-B3YR3-BKQR8? 可以尝试一下)
2. Visual Studio 2005 SP1 (即安装包VS80sp1-KB926601-X86-ENU,一定要是英文版本的,与上面的英文版本VS2005相对应,从网站下载,安装的时间特别长)
3. Visual Studio 2005 SP1 Update for Vista(if?? applicable) (如果是XP系统,无需安装)
注:我在这里还安装了MSDN
4. 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 (序列号为 H8RQR-MMKRP-XFRFC-9HKGJ-82R6J可以尝试一下)
5. Windows Embedded CE 6.0 SP1 (required if PB 6.0 Tools have been installed) (即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 Service Pack 1,从网站上下载)
6. Windows Embedded CE 6.0 R2 (一个setup.exe可执行文件,官方网站下载)
7. Windows Embedded CE 6.0 yearly Cumulative Product Update Rollup (the latest one), which is in this case: 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 - yearly Cumulative Product Update Rollup Package (through 12/31/2008) (即WinCEPB60-081231-Product-Update-Rollup-Armv4I,网站上下载,适用于ARM架构的处理器,其它的处理器还有MIPS X86等可选)?

网友:
看你用哪个版本的了,现在用比较多的还是5.0和6.0版本,5.0的话只要按一个PB5.0就可以,楼上说的是6.0版本的安装方法。

网友:
一定要先备份好磁盘.要不系统崩溃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