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中断和空间访问的问题

楼主:
现象描述:
我的机器上插了两块相同的pci板卡,中断号相同,用第一块板卡访问外围器件空间正确,用第二块板卡访问外围器件空间就错误了,结果变成了第一块卡的空间,以上范围都是在内核态。用户态范围都正常。把板卡插到两个中断号不同的槽位上没有这种现象,完全正确。请高手指教会是什么地方的问题?似乎与中断和内核态在外围器件的映射上有关系。下面是映射部分的代码:
(开发环境Driver studio)
status = m_Ram.Initialize(
                        pResListTranslated,
                        pResListRaw,
                        PciConfig.BaseAddressIndexToOrdinal(3)
                        );
dev.ram     = (unsigned long)m_Ram.Base();
dev.fpga   = (fpga_register_t *)(dev.ram + FPGA_REGISTER_OFFSET);
访问fpga时出错!
红色为获得fpga的基地址

网友:
PCI板卡中断选择ABCD一般单中断都是INTA
每个槽位也有4个对应的引脚INTABCD分别接PCI卡并连到主板或CPU中断控制器
槽位也可以把4个中断都并到一根上,不同槽位连接中断控制器的ABCD线可能相同也可不同
实际上每经过一级PCI桥PCI中断号都会打乱一次,当然也有一定的规律
中断控制器汇总所有的中断线然后报告给CPU
当CPU接到PCI中断时,会分析是哪个槽哪个卡 不同的中断号会倒推到不同的槽去

网友:
问题出在哪里了?还是不清楚!

网友:
底层获得设备号都正确
t<<"busnum:"< t<<"devnum:"< t<<"funnum:"< 说明创建设备是正确的,不知道怎么就传递错误了呢?

网友:
既然你是在Windows上的话 在设备管理器里看看两块卡MAP的地址在哪儿 是不是不一样 和你读到的是否不同

网友: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传递进去的fpga地址不是dev.fpga = (fpga_register_t *)(dev.ram + FPGA_REGISTER_OFFSET);获得的地址,这里不正确了!应该与中断的设置有关系。
中断处理函数为Isr_Irq
status = m_Irq.InitializeAndConnect(pResListTranslated, LinkTo(Isr_Irq), this);上面这句话有问题?

网友:
是核心态中断处理函数中的地址不正确了,变成了第一块卡的地址了,应该与两块卡的中断号一样有关,但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让传递到中断处理函数的参数正确??

网友:
请问怎么设置共享中断?看来是中断的入口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