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硬件定时器

楼主(2010-05-31):
S3C2440硬件定时器
我想用用定时器输出微秒级的控制(mirco2440的板子),控制普通GPIO口输出高低电平(PWM被占用),整体思路是什么样的(驱动,应用程序调用)。。求助
定时器
硬件
应用程序

网友A:
开启定时器中断,2440有5路定时器,timer0到timer3全被占用了?
使用没有被占用的,启用相关定时器,开户定时器中断,在中断线程
中给相应GPIO赋值。按照这个思路可以实现应用调用驱动最终达到想
要的功能。

网友B:
微秒级的控制的啊,中断频率太高,很难保证吧
2440的GPIO挂在APB总线上,APB总线时钟一般设置为系统时钟的1/8.
如果系统时钟是400M,那么APB总线时钟是50M,访问一次需要2个Cycle,40ns.
也就是说,系统什么也不做,1微秒最多访问25次IO口,你还要加中断处理,如果再加上下文切换估计就来不及了。
你不妨试一下吧,中断处理尽量优化到最高效率

网友C:
外挂一个PWM发生模块才行,其它的都是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