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中如何在线拷贝文件到flash?

楼主(2009-12-21):
请问:wince中如何在线拷贝文件到flash?
我们都知道可以通修改配置文件的方法将文件和操作系统镜像一起下载到NAND flash中,但有时候在应用程序中肯定会需要在线拷贝文件到flash中,我只能实现将文件拷贝到SDRAM,下次开机就没有了
。是不是在生成操作系统镜像的时候要加入flash操作的模块呢?
FLASH
wince
操作系统
如何
在线
WindowCE

网友A:
1、在FLASH上建立FAT分区,将文件保存在FAT分区。
2、OS使用ROM文件系统,保存在windows目录下的文件重新开机也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