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流接口驱动程序的问题

楼主:
最近调试流接口驱动程序出了些问题,麻烦论坛里的牛牛们指教,问题描述如下:
三星2440平台,wince5.0,调试ADC的流接口驱动程序,我只为了测试所以很多功能都简化了,就是往寄存器里写一次,直接读回,用了virtualalloc和virtualcopy函数映射地址,现在的问题是生成的dll在载到平台的os里可以找到,注册表drivers\bulitIn下也可以找到添加的键值,就是createfile的时候设备加载不上,,active里没有加载,郁闷许久,忘牛牛们帮忙解决。
附:PB写dll的时候接口在命令行窗口测试都能导出

网友:
没有打包进OS

网友:
第一步:
建议在该流驱动的初始化的位置加上debug信息,看该driver是不是走到了这里?
第二步:
等待第一步的结果

网友A:
楼上大哥,dll里的调试信息怎么查看啊?我PB一直都是用release版的,小弟初学,上网查了调试信息的添加方法,可能是用法不对,我还是release版,在文件头部加了:
#undef DEBUGMSG
#define DEBUGMSG(x,s) DEBUGMSG(1,s)
后面在相关函数里加了类似调试信息:
DEBUGMSG (1,(TEXT("v_pADCRegs is not mapped\n\r")));
make image后载到板子上,但是用VS2005调试的时候还是看不到调试信息,刚学不久,不懂的太多,还请诸位不吝赐教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导出函数?没添加def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大哥,dll里的调试信息怎么查看啊?我PB一直都是用release版的,小弟初学,上网查了调试信息的添加方法,可能是用法不对,我还是release版,在文件头部加了:
#undef DEBUGMSG
#define DEBUGMSG(x,s) DEBUGMSG(1,s)
后面在相关函数里加了类似调试信息:
DEBUGMSG (1,(TEXT("v_pADCRegs is not mapped\n\r")));
make image后载到板子上,但是用VS2005调试的时候还是看不到调试信息,刚学不久,不懂的太多,还请诸位…

或者最简单的方法:
查看两个东西,一个是注册表中有没有该dll的项,而是bib中有没有该dll

网友:
active里没有dll,那说明驱动初始化没通过,creatfile肯定是不行的.
drivers\bulitIn说明注册表和bib里应该已经添加了.你可以看看你驱动的初始化函数有没有问题,或者你的硬件线路有无问题(我就遇到过一个晶振没弄好导致初始化失败).

网友:
板子启动后查看启动信息,那些信息是通过串口看的,不是通过什么VS2005
然后看哪个函数输出了相应的信息,你就调用那个函数输出你想要的信息
还有就是把你的注册表和DEF文件内容贴出来

网友:
谢谢各楼的朋友,dll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是我用PB建的dll,在IDE环境里改的platform.bib和platform.reg文件,改的不是release目录下的,所以有的东西没写进去。感觉PB用向导建dll很郁闷,层次关系搞不清,可能还是我用得不熟练,很多没办法就是直接copy和用命令行了。特别感谢7楼的兄弟,调试真的很重要,现在发现wince没有debug机制简直愁死人,终于明白为什么别人写的程序里总有那么多调试信息了。最后发表一点点个人感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很多朋友回复,说明eeworld上的朋友们很热心,热心需要传承,谢谢诸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