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单片机LCD显示和字模的问题

楼主:
这是一个现实数字和英文字母的函数,我觉得他给你字模显示出的字太小,所以想自己重新做字模。我的一个字大小是32字节,不知道应该怎么改程序啊?

void PrintASCII(WORD x,WORD y, BOOL asciicode)
// 坐标X为像素列块0-79列块,3像素点数据/列块
// 坐标Y为像素点行数0-159
// asciicode为西文字符代码,对应字库为ASCIITAB
// 写入字符前,要先设置显示前景色和背景色
{ Fgcolor=0x00;Bgcolor=0xf8;

   WORD p;
   WORD i,j,k,Ddata;
   SdCmd(0x30);                        // 选择ext0指令集
   SdCmd(0x15); SdData(x); SdData(x+1);// 列地址区域设置(6点列)
   SdCmd(0x75); SdData(y); SdData(y+7);// 行地址区域设置 (8点行)
   SdCmd(0x5c);                        // 数据写入模式
   p=asciicode*16;                      // 计算字模数据起始地址
   for(i=0;i<8;i++)                    // 循环8行像素写入
     {
      for (j=0;j<6;j++)               // 循环6列像素写入
        {
        k=ASCIITAB[p+j];               // 取字模数据
              k=k>>i;                        // 字模数据移位
            if((k&0x01)==0x00)             // 根据数据位值设置显示色数据
           {
               Ddata=Bgcolor;              // 数据为0,选择背景色数据
           }
            else
           {
               Ddata=Fgcolor;              // 数据为1,选择前景色数据
           }
        SdData(Ddata);                 // 数据写入
           }
        }
}

这两行不明白是啥意思,我把16改成32显示的不对。
SdCmd(0x15); SdData(x); SdData(x+1);// 列地址区域设置(6点列)
   SdCmd(0x75); SdData(y); SdData(y+7);// 行地址区域设置 (8点行)

谢谢大家。

网友:
  SdCmd(0x15); SdData(x); SdData(x+1);// 列地址区域设置(6点列)
  SdCmd(0x75); SdData(y); SdData(y+7);// 行地址区域设置 (8点行)
  这个要看你液晶的指令,看0x15 0x75是什么功能,

网友:
汉字的大小一般都是32个字节的 你用的什么液晶

网友:
这个函数决定x,y是地址;

字体大小不是这个函数决定。具体字库ASCIITAB 决定。

网友:
他的是8×6的,你的要多大,在他的基础上改就ok;

网友:
最好有一个缓冲区,大点的字一行搞不定,需要2行拼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