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问个小问题,ARM板配触摸屏~

楼主(2009-10-12):
问个小问题,ARM板配触摸屏~
买来的板子是3.5寸液晶触摸屏,咨询了下卖家说还提供7寸的,我如果想配更大尺寸的,可以吗?
从市面上直接买一个触摸屏,要连上使用,需要做什么工作? 要实现这个复杂吗? 请指点!谢谢!!
触摸屏
做什么

网友A:
如果你电路板固定了,那么你要画个转接板吧,有些电路接口布一样的,
我买的LCD都是已经配好触摸的了。
最近刚换个,触摸屏有时候遇到问题也挺难搞的,比如抖动等。

网友B:
那我买一个配好触摸的LCD,首要解决电路接口问题,接好的话就能使用了? (暂且不说连好后还会遇到别的问题)。
有没有比较现成的触摸屏,配在ARM上的大尺寸的? 有人知道吗?

网友C:
如果同一厂家的,接口一样的话,就比较好搞。直接设置一下软件上高度和宽度就好。
如果是相同接口的,也还好,写一下lcd driver就可以了。
如果接口不同的话,那你要看你的开发板上面支持吗?需要做个转接板。比较麻烦,还要改驱动

网友D:
要改动蛮多的,每个LCD接口不一样,有些还要负压呢

网友E(2009-11-26):
希望你能快点找到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