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RO/E野火版的安装问题

楼主:
大家好:
    请问PRO/E野火版怎么安装?安装时要把什么来代替一下吗?本来想把安装的界面的图传上来不知道怎么搞,还是请大家帮忙看下
1. boot up your pc with windows
2. start pro/e setup
3. open ptc_licfile.dat with your fav txt-editor
4. replace every occurance of 00-00-00-00-00-00 with the one shown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Pro/e setup
  (its your mac-id, format: xx-xx-xx-xx-xx)
5. install pro/e - pro/m - pro/ds, i dont care which one or in which order
6. on license-config screen select "nodelocked license" and point to edited ptc_licfile.dat
7. blalala install
我将第四步取代了,在安装第五步时安装就不成功,大家帮忙看下哦
谢谢!

网友:
是这样的,PTC安装的时候license文件要绑定到网卡,将ptc_licfile.dat 中的主机MAC( 00-00-00-00-00-00 )全部替换成你自己网卡的MAC,也就是安装程序左下角显示的那个。

这种不安装license服务器的情况。

网友:
如果还不明白Q我,56289134

网友:
也是模具制作工作?和CAD比有些什么特点?

网友:
三维设计的。CAD的三维功能没有用过。

网友:
用记事本打开license文件,将00-00-00-00-00-00换成自己的网卡号,保存后,就是你需要的文件

网友:
我是按楼上的方法,但是还是出错,怎么办
改天我把出错的界面传上来

网友:
已经安装成功了,有三个文件都要添加文件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