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内核定制问题

楼主(2009-03-05):
高手帮忙,内核定制问题
我想请问下如果把定制的映像下载到SDRAM里,掉电会丢失,重启后会回到原来的没下载之前的系统吗?请路过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你重启看看不就知道了
如果事先你将系统镜像下载到了flash中,不管你的bootloader是手动模式启动还是自动运行启动系统一样会重新读回sdarm中运行的

网友B:
“定制的映像下载到SDRAM里”,重启后肯定丢失。如果下载前,有可正常启动的系统,那就能恢复。
下载到sdram,不会改变原有的系统,因为原有的系统是在flash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