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游戏中的按钮和对话框经常在游戏中会有一些按钮,以及一些弹出对话框,这些按钮和对话框都会有透明效果,那么如果这些按钮和对话框是继承于MFC中的CButton和

楼主:
经常在游戏中会有一些按钮,以及一些弹出对话框,这些按钮和对话框都会有透明效果,那么如果这些按钮和对话框是继承于MFC中的CButton和CDialog的话,那么应该怎么样去实现这种透明的效果的.如果这些透明按钮和透明对话框仅仅是一些图片而已,那么如何去实现这些按钮和对话框的点击消息,不会是都在OnLButtonDown里面处理的吧,请指教

网友:
如果你的背景是要变化的用Button是有问题的,需要把背景传给Button做透明;如果背景不变,用Button没有问题的,把背景图传给Button做透明就行了(AlphaBlend)。最好是贴图了,做透明处理,判断点击的位置就行了。

网友:
用控件肯定是不行的,可以考虑直接在窗体上显示,但实现上也不容易的。

AlphaBlend是一种方法,偶只看过,但没用过。还有就是考虑采用overlay来实现!

网友:
不知道overlay是 什么意思?

网友:
你在游戏中看到的,应该是用directdraw实现的

网友:
去百度吧。。。。

网友:
留个邮箱发给你,或者到这个下载

网友:
不用在标题中输入全部内容吧?

网友:
ilovedrv 请发到这个邮箱,谢谢
zpk@opp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