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UDA1341音频驱动开发困惑

楼主(2010-04-08):
Wince 5.0 UDA1341音频驱动开发困惑
正在看mini2440 BSP上的基于I2S总线的单体音频驱动程序(UDA1341),看得一头雾水,各位帮帮忙,有什么好建议,能让我理一下头绪,比如大致的驱动流程啊,或者说说你们学习的经验。在此谢过啦。
程序
开发
学习
音频驱动
WindowCE

网友A:
你先看I2C的芯片资料,然后 再看程序,就清楚了.特别要重点看时序.

网友B:
谢谢楼上的提醒。
现在差不多搞定音频驱动了。
就是有一个小问题遗留:
datasheet里说到:串行数据以2的补码发送,首先发送高位。高位首先发送是因为发送方和接收方可以有不同的字长度。发送方知道接收方能处理的位数是不必要的,同样,接收方也不需要知道发送方正发送多少位的数据。当系统字长度大于发送方的字长度时,字被切断来发送。如果接收方收到比它的字长度更多的位时,多的位被忽略;若接收方接收比它字长度少的位时,不足的位被内部设置为0。所以高位有固定的位置,而低位的位置依赖于字长度。发送器总是在iislrck变化的下一个时钟周期发送下一个字的高位。
关键是这句的理解:“低位的位置依赖于字长度”,那么如何保证低位的准确性呢?
你能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C:
另外,怎么给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