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X_IOControl里的读和写

楼主:
有个问题搞不懂,这是一个SPI驱动,开发板用s3c6410,作为master,外面的设备作为slave,这个设备在XXX_Open后要设置一些它里面的寄存器参数才能工作,这在XXX_IOControl中实现,就是我要把传入IOControl函数里的InBuffer里的数据写到设备中去,那么我在IOControl里面应该怎么实现这个操作:
要调用XXX_Write吗?
需要在IOControl里面引用这个被控制的设备里寄存器的地址吗,如果是我怎么知道这个地址啊?
我知道s3c6410里有SPI_RX_FIFO和SPI_TX_FIFO,如果用FIFO的方式,发送数据就是往SPI_TX_DATA里写,接收数据就是从SPI_RX_DATA里读,那么像我这个IOControl是不是就要往SPI_TX_DATA里写?

初学驱动,谢谢!

网友:
iocontrol不用通过XXX_write

可以直接在iocontrol里实现对CPU寄存器的操作

不需要知道设备的寄存器地址

知道6410的SPI读写FIFO寄存器地址就哦了

网友A:
不需要调用XXX_Write; 但是你的XXX_Write如果实现了SPI的操作也可以调用这个函数。IOControl没有严格的限制,只要参数类型设置正确。可以看一下msdn的帮助。网上这方面的资料也很多。主体思想就是根据command code,来判断操作类型,根据inbuffer里的数据实施具体操作。

网友:
可以直接通过IOControl来给驱动发命令及数据缓冲区地址,驱动层接收到IOControl后判断命令以及如何处理这段数据。

网友:
iocontrol 是read 和write函数的结合,即他实现了读写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调用XXX_Write; 但是你的XXX_Write如果实现了SPI的操作也可以调用这个函数。IOControl没有严格的限制,只要参数类型设置正确。可以看一下msdn的帮助。网上这方面的资料也很多。主体思想就是根据command code,来判断操作类型,根据inbuffer里的数据实施具体操作。

我XXX_Write函数是空着的,因为这个应用除了在IOControl里给设备配置参数外不会向设备里写数据,也就是说我只要把Inbuffer里的数据写到TX_FIFO里面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我主要是不理解如果不调用XXX_Write,inbuffer里的数据是怎么写到设备中去的?

网友:
xxx_write和iocontrol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接口

把inbuffer按6410的spi工作时序复制到TX_FIFO就哦了

网友:
好好的看一下手册还是很有必要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