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Flash上 是否可以分三个区 分别存放XIP,HIVE注册表,FATFS扩展分区

楼主:
PXA300平台,OS是CE5

Flash大小为128M

40M作为binfs存放XIP 64M用作HIVE注册表

剩下20M没用 想做成FATFS的扩展分区

eboot里面已经写过MBR 注册表改如何配置呢

网友:
我也向知道,应该是可以的。
帮顶。

网友:
这个以前 讨论过类似的。
http://topic.eeworld.net/u/20071116/14/A3852A4D-49F9-4BC6-A94E-7C15DC6E1565.html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413/16/F3D54F9A-313D-42FF-AED1-5F49DD13B2D3.html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见过有个WinCE6.0的机器这么做过。

网友:
应该可以,我看BOOTPART中代码分区限制是4个

网友:
可以的,主要是搞个NAND的驱动,三星的PM BSP都将NAND至少分成两个FAT区,其中一个存注册表,另一个存文件很方便,你可以找来参考下。

网友:
HIVE注册表和扩展分区用的都是FATFS

我希望HIVE注册表的分区不可见 扩展分区可见

可是FATFS的分区都按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XXX\FATFS
下的键值统一配置

非别对HIVE和扩展分区配置 怎么搞?

网友:
不可见的区在注册表里边设置隐藏就行了。

网友A:
HIVE 和 扩展分区 都是FATFS的

如果把FATFS 设为隐藏 这两个分区都隐藏了

我希望HIVE隐藏 扩展分区可见

网友:
两个FATFS分区可以分别设置隐藏,就像是两个FATFS分区可以分别设置分区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VE 和 扩展分区 都是FATFS的

如果把FATFS 设为隐藏 这两个分区都隐藏了

我希望HIVE隐藏 扩展分区可见

即使是FATFS,也可以分别设置隐藏属性的,曾经这么搞过。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artitionTable]
"01"="FATFS"
"04"="FATFS"
"06"="FATFS"
"07"="MSIFS"
"0B"="FATFS"
"0C"="FATFS"
"0E"="FATFS"
"0F"="FATFS"
"20"="BOOT"
"21"="BINFS"
"22"="RAWFS"
"23"="RAWFS"
"25"="IMGFS"
"26"="BINARY"
"11"="HIVEREG"
"12"="ROFATFS"
"32"="FATXF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D_MMC_Boot]
"Name"="SD MMC Boot"
"Folder"="ResidentFlash"
"AutoMount"=dword:00000001
"AutoPart"=dword:00000001
"AutoFormat"=dword:00000001
"BootPhase"=dword:00000000
"DefaultFileSystem"="BIN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Flags"=dword:00000024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D_MMC_Boot\HIVEREG]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Folder"="HIVEREG"
"Dll"="exfat.dll"
"Paging"=dword:00000001
"FatCacheSize"=dword:00000010
"DataCacheSize"=dword:00000010
"Util"="fatutil.dll"
"MountFlags"=dword:00000043
"MountHidden"=dword:00000001
"MountAsBootable"=dword:00000001
"MountPermanent"=dword:00000001
"Flags"=dword:00000010
"TfatMarkAlways"=dword:00000001
"DisableAutoScan"=dword:00000001
"ForceWritethrough"=dword:00000001
"TransactData"=dword:00000001
"FormatTfat"=dword:00000001
"MountLabel"=dword:00000001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00000001
"EnableWriteBack"=dword: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D_MMC_Boot\ROFATFS]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Dll"="exfat.dll"
"Paging"=dword:00000001
"FatCacheSize"=dword:00000000
"DataCacheSize"=dword:00000000
"Util"="fatutil.dll"
"MountFlags"=dword:00000000
"Flags"=dword:00000010
"TfatMarkAlways"=dword:00000001
"DisableAutoScan"=dword:00000001
"ForceWritethrough"=dword:00000001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00000001
"Folder"="ReadOnlyFlash"
"EnableWriteBack"=dword: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D_MMC_Boot\FATXFS]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Folder"="ResidentFlash2"
"Dll"="exfat.dll"
"Paging"=dword:00000001
"FatCacheSize"=dword:00000010
"DataCacheSize"=dword:00000010
"Util"="fatutil.dll"
"MountHidden"=dword:00000001
"MountAsBootable"=dword:00000000
"MountPermanent"=dword:00000000
"MountLabel"=dword:00000000
"Flags"=dword:00000010
"DisableAutoScan"=dword:00000001
"ForceWritethrough"=dword:00000001
"TransactData"=dword:00000001
"TfatMarkAlways"=dword:00000001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00000001
"EnableWriteBack"=dword:00000000
"FormatTfat"=dword:0000000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D_MMC_Boot\FATFS]
"MountFlags"=dword:00000000
"AutoFormat"=dword:00000001
"Flags"=dword:00000024
"AutoMount"=dword:00000001
"DisableAutoFormat"=dword:00000000
"DisableAutoScan"=dword:00000001
"ForceWritethrough"=dword:00000001
"EnableWriteBack"=dword:00000000
"FatCacheSize"=dword:00000200
"DataCacheSize"=dword:00000400
"TfatMarkAlways"=dword:00000001
"FormatTfat"=dword:00000001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段注册表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