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下载一个设备的SDK,大家帮我看看应该下哪个

楼主:
CE上开发MC3000的程序,我去MC3000下他的SDK,没有搞清楚应该下载下面的哪个.

1:Platform SDK for MC3000 v1.1 with Windows CE 5.0 Core
2:Platform SDK for MC3000 v1.1 with Windows CE 5.0 Professional

不知道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另外还有一个:
Device Configuration Packages for MC3000 v1.3 with Windows CE 5.0 Professional

网友:
我觉得都差不多,一个是普通版一个是专业版。最好的方法是分别安装,然后去试能接通的就是适合你的。

网友:
选1吧
我不知道这个。
但是比如安装数据库的时候
个人版的支持的功能就相对较少。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样。

网友:
专业版吧。会好一点,主要看你的设备支持哪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