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GUARSDN1网络的开机自动启动 禁用,WIFI模块的启动关闭控制。

楼主:
项目需求:
    开机后JAGUARSDN不要自动运行,此时wifi模块关闭。需要用时,手动启用。
昨天找了一下这测表,HKEY_LOCAL_MACHINE\init下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修改选项。project.reg的内容很少没找到可以对这项进行修改的地方。common.reg下只找到device.dll等内容。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多谢大侠们指点。

网友:
帮顶的兄弟也会给分的。

网友:
的确Wifi一直开着,很浪费电,对于手持式设备简直不可接受,恳请大侠尽快指导指导,我好学习下。

网友A:
找到wifi驱动里的开关部分,做一个自启动程序,程序里调用wifi驱动关闭WIFI

网友:
具体部分你要看你的WIFI驱动里是怎么控制WIFI的开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wifi驱动里的开关部分,做一个自启动程序,程序里调用wifi驱动关闭WIFI

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但是我想不增加用户操作界面的情况下完成这个功能,就是PDA启动是wifi是关闭的,用户需要时执行JAGUARSDN,然后wifi模块自动打开。另外我的wifi模块是SDIO接入的。

网友B:
可以用开关电源来控制功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开关电源来控制功耗啊

试过了,但从新复位wifi模块以后连接网络就出了问题。无线设置变的很慢,获得的IP也很不对劲,它连接的无线路由器也不能给其它计算机分配IP了。

网友:
wifi驱动是包括电源管理的,不用时让其进入低功耗模式就可以了,接口好像是DevicePowerNotify

网友C:
试试这种代码,注意修改 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WLAGS46F1  為你自己的wifi设备

void WifiOn()
{
    DevicePowerNotify(_T("{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WLAGS46F1"), D0, POWER_NAME);
    SetDevicePower(_T("{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WLAGS46F1"), POWER_NAME, D0);
}

void WifiOff()
{
    DevicePowerNotify(_T("{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WLAGS46F1"), D4, POWER_NAME);
    SetDevicePower(_T("{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WLAGS46F1"), POWER_NAME, D4);
}

网友:
把wifi驱动弄成动态加载
执行JAGUARSDN时,给wifi供电,然后加载wifi驱动
退出JAGUARSDN时,给wifi断电,然后卸载wifi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种代码,注意修改 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WLAGS46F1? 為你自己的wifi设备

void WifiOn()?
{?
? ? DevicePowerNotify(_T("{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WLAGS46F1"), D0, POWER_NAME);?
? ? SetDevicePower(_T("{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WLAGS46F1"), POWER_NAME, D0);?
}?
?
void WifiOff()?
{?
? ? DevicePowerNotify(_T("{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WLAGS46F1"), D4, POWER_NAME);?
? ? SetDevicePower(_T("{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WLAGS46F1"), POWER_NAME, D4);?
}?

这位大哥的法子比我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种代码,注意修改 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WLAGS46F1? 為你自己的wifi设备

void WifiOn()?
{?
? ? DevicePowerNotify(_T("{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WLAGS46F1"), D0, POWER_NAME);?
? ? SetDevicePower(_T("{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WLAGS46F1"), POWER_NAME, D0);?
}?
?
void WifiOff()?
{?
? ? DevicePowerNotify(_T("{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WLAGS46F1"), D4, POWER_NAME);?
? ? SetDevicePower(_T("{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WLAGS46F1"), POWER_NAME, D4);?
}?

感谢这位大侠的指点,我我的wifi模块是SDIO接入的,我发现SDIO驱动中的SDH_IOControl实现了电源管理。所以我就用DeviceIoControl直接调用了,当我把能量设为D3的时候驱动好像就卸载了,那个网络图标就没了。不知道这两种方法的主要区别,SDIO的能量管理好像确实没对WIFI产生什么影响,只是卸载了驱动。再次感谢两位大侠,我再试一下。

网友D:
各位大侠给出的方法应该是正确的,但现在仍然有个问题。
当我wifioff的时候任务栏上可以看到网络图标显示断开,但wifion的时候网络图标仍然是断开的,无法恢复。而且显示信号很好。

网友:
万能的BBS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侠给出的方法应该是正确的,但现在仍然有个问题。
当我wifioff的时候任务栏上可以看到网络图标显示断开,但wifion的时候网络图标仍然是断开的,无法恢复。而且显示信号很好。

貌似没有DevicePowerNotify 所以GWES不更新图标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侠给出的方法应该是正确的,但现在仍然有个问题。
当我wifioff的时候任务栏上可以看到网络图标显示断开,但wifion的时候网络图标仍然是断开的,无法恢复。而且显示信号很好。

貌似没有DevicePowerNotify 所以GWES不更新图标状态

void WifiOn()
{
    DevicePowerNotify(_T("{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WLAGS46F1"), D0, POWER_NAME);
    SetDevicePower(_T("{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WLAGS46F1"), POWER_NAME, D0);
}

void WifiOff()
{
    DevicePowerNotify(_T("{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WLAGS46F1"), D4, POWER_NAME);
    SetDevicePower(_T("{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WLAGS46F1"), POWER_NAME, D4);
}

我是按这个来的呀。顺序还需要换一下吗?

网友F:
LZ先确认下系统中有没有加载NDISPWR.DLL,如果没有的话,把这个组件加上

WIFI在默认情况下,是开机自动打开的,如果要开机禁用,在HKEY_LOCAL_MACHINE\Comm\NdisPower创建一个键值

name = 4

name是你用的WIFI的名字

如果想开机自动打开,把这个键值删掉

打开关闭WIFI时,想网络图标正常,除了用setdevicepower外

还要用到NDIS的IOCTL_NDIS_BIND_ADAPTER或者IOCTL_NDIS_UNBIND_ADAPTER

绑定或者解除绑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先确认下系统中有没有加载NDISPWR.DLL,如果没有的话,把这个组件加上

WIFI在默认情况下,是开机自动打开的,如果要开机禁用,在HKEY_LOCAL_MACHINE\Comm\NdisPower创建一个键值

name = 4

name是你用的WIFI的名字

如果想开机自动打开,把这个键值删掉

打开关闭WIFI时,想网络图标正常,除了用setdevicepower外

还要用到NDIS的IOCTL_NDIS_BIND_ADAPTER或者IOCTL_NDIS_UNBIND_ADAPTER

绑定或者解除绑定

这位大侠好像说的很靠谱,能不能详细一些呀?
我看wifi厂商提供的注册表里有这些东西
  [HKEY_LOCAL_MACHINE\Comm\JaguarSDN1]
"DisplayName"="SyChip JaguarSDN Wireless Card"
"Group"="NDIS"
"ImagePath"="JaguarSDN.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ustom\MANF-02DF-CARDID-9103-FUNC-1]
"Prefix"="SDN"
"Dll"="JaguarSDN.dll"
"Instance0"="JaguarSDN:JaguarSDN1"

这样的话我写成"JaguarSDN1" = 4 可以吗?

IOCTL_NDIS_BIND_ADAPTER是用deviceiocontrol控制吗?可不可以弄个小例子,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LZ先确认下系统中有没有加载NDISPWR.DLL,如果没有的话,把这个组件加上

WIFI在默认情况下,是开机自动打开的,如果要开机禁用,在HKEY_LOCAL_MACHINE\Comm\NdisPower创建一个键值

name = 4

name是你用的WIFI的名字

如果想开机自动打开,把这个键值删掉

打开关闭WIFI时,想网络图标正常,除了用setdevicepower外

还要用到NDIS的IOCTL_NDIS_BIND_ADAPTER或者IOCTL_NDIS_UNBIND_ADAPTER

绑定或者解除绑定

这位大侠好像说的很靠谱,能不能详细一些呀?
我看wifi厂商提供的注册表里有这些东西
? [HKEY_LOCAL_MACHINE\Comm\JaguarSDN1]
"DisplayName"="SyChip JaguarSDN Wireless Card"
"Group"="NDIS"
"ImagePath"="JaguarSDN.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ustom\MANF-02DF-CARDID-9103-FUNC-1]
"Prefix"="SDN"
"Dll"="JaguarSDN.dll"
"Instance0"="JaguarSDN:JaguarSDN1"

这样的话我写成"JaguarSDN1" = 4 可以吗?

IOCTL_NDIS_BIND_ADAPTER是用deviceiocontrol控制吗?可不可以弄个小例子,多谢指点。

在HKEY_LOCAL_MACHINE\Comm\NdisPower下面加"JaguarSDN1" = 4 就OK了

IOCTL_NDIS_BIND_ADAPTER是用DeviceIoControl操作的,打开的设备是NDS0,bufferin里写你要bind的网卡名字,因为网卡是NDIS设备,网卡名字应该是NDIS的ClassID+JaguarSDN1

具体代码去PUBLIC下找NDISPWR的代码看看

网友:
没有操作成功,可能是我的问题。改天再试试吧。多谢帮助。

网友:
BOOL
DoNdisIOControl(
        DWORD   dwCommand,
        LPVOID  pInBuffer,
        DWORD   cbInBuffer,
        LPVOID  pOutBuffer,
        DWORD   *pcbOutBuffer)
{
   HANDLE   hNdis;
   BOOL     bResult = FALSE;

   hNdis =  CreateFile(
                DD_NDIS_DEVICE_NAME,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NULL,
                OPEN_ALWAYS,
                0,
                NULL);

   if (INVALID_HANDLE_VALUE != hNdis)
   {
      bResult = DeviceIoControl(
                    hNdis,
                    dwCommand,
                    pInBuffer,
                    cbInBuffer,
                    pOutBuffer,
                    (pcbOutBuffer ? *pcbOutBuffer : 0x00),
                    pcbOutBuffer,
                    NULL);

        CloseHandle(hNdis);
   }

   return bResult;

}

            nChars = _sntprintf(
                        szName,
                        MAX_PATH-1,
                        _T("%s\\%s"),
                        PMCLASS_NDIS_MINIPORT,
                        ptcDeviceName);

            if (nChars != -1)
            {
                DEBUGMSG (ZONE_NDISUIO,
                    (TEXT("NdisPower:: Setting adapter [%s] to Power State [%s].\r\n"),
                    ptcDeviceName,
                    (CePowerState == D0) ? TEXT("D0") :
                    (CePowerState == D1) ? TEXT("D1") :
                    (CePowerState == D2) ? TEXT("D2") :
                    (CePowerState == D3) ? TEXT("D3") :
                    (CePowerState == D4) ? TEXT("D4") :
                    (CePowerState == PwrDeviceUnspecified) ? TEXT("PwrDeviceUnspecified") :
                    TEXT("UNKNOWN!")));

                SetDevicePower(szName, POWER_NAME, CePowerState);

            }

            //
            //  IOCTL_NDIS_UNBIND_ADAPTER takes multisz (protocol driver names
            //  follow the adapter name) hence we need extra NULL.
            //

            memset (szName, 0x00, sizeof(szName));
            _tcscpy(szName, ptcDeviceName);
            DoNdisIOControl(
                IOCTL_NDIS_UNBIND_ADAPTER,
                szName,
                (_tcslen(ptcDeviceName)+2) * sizeof(TCHAR),
                NULL,
                NULL);

这段是先关设备再UNBIND的代码,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F:
BOOL
DoNdisIOControl(
? ? ? ? DWORD? dwCommand,
? ? ? ? LPVOID? pInBuffer,
? ? ? ? DWORD? cbInBuffer,
? ? ? ? LPVOID? pOutBuffer,
? ? ? ? DWORD? *pcbOutBuffer)
{
? HANDLE? hNdis;
? BOOL? ? bResult = FALSE;

? hNdis =? CreateFile(
? ? ? ? ? ? ? ? DD_NDIS_DEVICE_NAME,
? ? ? ? ? ? ? ?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 ? ? ? ? ? ? ?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 ? ? ? ? ? ? ? NULL,
? ? ? ? ? ? ? ? OPEN_ALWAYS,
? ? ? ? ? ? ? ? 0,
? ? ? ? ? ? ? ? NULL);

? if (INVALID_HANDLE_VALUE != hNdis)
? {
? ? ? bResult = DeviceIoControl(
? ? ? ? ? ? ? ? ? ? hNdis,
? ? ? ? ? ? ? ? ? ? dwCommand,
? ? ? ? ? ? ? ? ? ? pInBuffer,
? ? ? ? ? ? ? ? ? ? cbInBuffer,
? ? ? ? ? ? ? ? ? ? pOutBuffer,
? ? ? ? ? ? ? ? ? ? (pcbOutBuffer ? *pcbOutBuffer : 0x00),
? ? ? ? ? ? ? ? ? ? pcbOutBuffer,
? ? ? ? ? ? ? ? ? ? NULL);
? ? ? ? ? ? ? ? ? ?
? ? ? ? CloseHandle(hNdis);
? }

? return bResult;
?
}

? ? ? ? ? ? nChars = _sntprintf(
? ? ? ? ? ? ? ? ? ? ? ? szName,
? ? ? ? ? ? ? ? ? ? ? ? MAX_PATH-1,
? ? ? ? ? ? ? ? ? ? ? ? _T("%s\\%s"),
? ? ? ? ? ? ? ? ? ? ? ? PMCLASS_NDIS_MINIPORT,
? ? ? ? ? ? ? ? ? ? ? ? ptcDeviceName);

? ? ? ? ? ? if (nChars != -1)
? ? ? ? ? ? {
? ? ? ? ? ? ? ? DEBUGMSG (ZONE_NDISUIO,
? ? ? ? ? ? ? ? ? ? (TEXT("NdisPower:: Setting adapter [%s] to Power State [%s].\r\n"),
? ? ? ? ? ? ? ? ? ? ptcDeviceName,
? ? ? ? ? ? ? ? ? ? (CePowerState == D0) ? TEXT("D0") :
? ? ? ? ? ? ? ? ? ? (CePowerState == D1) ? TEXT("D1") :
? ? ? ? ? ? ? ? ? ? (CePowerState == D2) ? TEXT("D2") :
? ? ? ? ? ? ? ? ? ? (CePowerState == D3) ? TEXT("D3") :
? ? ? ? ? ? ? ? ? ? (CePowerState == D4) ? TEXT("D4") :
? ? ? ? ? ? ? ? ? ? (CePowerState == PwrDeviceUnspecified) ? TEXT("PwrDeviceUnspecified")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UNKNOWN!")));

? ? ? ? ? ? ? ? SetDevicePower(szName, POWER_NAME, CePowerState);

? ? ? ? ? ? }

? ? ? ? ? ? //
? ? ? ? ? ? //? IOCTL_NDIS_UNBIND_ADAPTER takes multisz (protocol driver names
? ? ? ? ? ? //? follow the adapter name) hence we need extra NULL.
? ? ? ? ? ? //
? ? ? ? ? ?
? ? ? ? ? ? memset (szName, 0x00, sizeof(szName));
? ? ? ? ? ? _tcscpy(szName, ptcDeviceName);
? ? ? ? ? ? DoNdisIOControl(
? ? ? ? ? ? ? ? IOCTL_NDIS_UNBIND_ADAPTER,
? ? ? ? ? ? ? ? szName,
? ? ? ? ? ? ? ? (_tcslen(ptcDeviceName)+2) * sizeof(TCHAR),
? ? ? ? ? ? ? ? NULL,
? ? ? ? ? ? ? ? NULL);

这段是先关设备再UNBIND的代码,希望对你有帮助

太感谢了,痛哭流涕。

网友:
wifi驱动的问题,多谢大家帮助了。

网友:
强列关注...
因为要读mac作为注册码.
不知这样是否较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