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结构体 platform_driver 和 file_operations

楼主: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hello_driver = {
.probe = hello_probe,
.remove = hello_remove,
.driver = {
.name = HELLO_DEV_NAME,
.owner = THIS_MODULE,
},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hello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open = hello_open,     //外部测试调用open打开设备文件时触发
.release = hello_close, //外部调用close时触发
.read = hello_read,     //外部 write 时触发
.write = hello_write,   //外部 read 时触发

};

请问上面的怎么用?什么时候触发呢?

下面是两个LED灯的驱动程序  一个用platform_driver  另一个用file_operations  不知有什么区别? 请帮忙解释下  谢谢了。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our context */

struct s3c24xx_gpio_led {
        struct led_classdev                 cdev;
        struct s3c24xx_led_platdata        *pdata;
};

static inline struct s3c24xx_gpio_led *pdev_to_gpio(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
        return platform_get_drvdata(dev);
}

static inline struct s3c24xx_gpio_led *to_gpio(struct led_classdev *led_cdev)
{
        return container_of(led_cdev, struct s3c24xx_gpio_led, cdev);
}

static void s3c24xx_led_set(struct led_classdev *led_cdev,
                            enum led_brightness value)
{
        struct s3c24xx_gpio_led *led = to_gpio(led_cdev);
        struct s3c24xx_led_platdata *pd = led->pdata;

        /* there will be a short delay between setting the output and
         * going from output to input when using tristate. */

        s3c2410_gpio_setpin(pd->gpio, (value ? 1 : 0) ^
                            (pd->flags & S3C24XX_LEDF_ACTLOW));

        if (pd->flags & S3C24XX_LEDF_TRISTATE)
                s3c2410_gpio_cfgpin(pd->gpio,
                        value ? S3C2410_GPIO_OUTPUT : S3C2410_GPIO_INPUT);

}

static int s3c24xx_led_remove(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
        struct s3c24xx_gpio_led *led = pdev_to_gpio(dev);

        led_classdev_unregister(&led->cdev);
        kfree(led);

        return 0;
}

static int s3c24xx_led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
        struct s3c24xx_led_platdata *pdata = dev->dev.platform_data;
        struct s3c24xx_gpio_led *led;
        int ret;

        led = kzalloc(sizeof(struct s3c24xx_gpio_led), GFP_KERNEL);
        if (led == NULL) {
                dev_err(&dev->dev, "No memory for device\n");
                return -ENOMEM;
        }

        platform_set_drvdata(dev, led);

        led->cdev.brightness_set = s3c24xx_led_set;
        led->cdev.default_trigger = pdata->def_trigger;
        led->cdev.name = pdata->name;

        led->pdata = pdata;

        /* no point in having a pull-up if we are always driving */

        if (pdata->flags & S3C24XX_LEDF_TRISTATE) {
                s3c2410_gpio_setpin(pdata->gpio, 0);
                s3c2410_gpio_cfgpin(pdata->gpio, S3C2410_GPIO_INPUT);
        } else {
                s3c2410_gpio_pullup(pdata->gpio, 0);
                s3c2410_gpio_setpin(pdata->gpio, 0);
                s3c2410_gpio_cfgpin(pdata->gpio, S3C2410_GPIO_OUTPUT);
        }

        /* register our new led device */

        ret = led_classdev_register(&dev->dev, &led->cdev);
        if (ret < 0) {
                dev_err(&dev->dev, "led_classdev_register failed\n");
                goto exit_err1;
        }

        return 0;

exit_err1:
        kfree(led);
        return ret;
}

#ifdef CONFIG_PM
static int s3c24xx_led_suspend(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pm_message_t state)
{
        struct s3c24xx_gpio_led *led = pdev_to_gpio(dev);

        led_classdev_suspend(&led->cdev);
        return 0;
}

static int s3c24xx_led_resume(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
        struct s3c24xx_gpio_led *led = pdev_to_gpio(dev);

        led_classdev_resume(&led->cdev);
        return 0;
}
#else
#define s3c24xx_led_suspend NULL
#define s3c24xx_led_resume NULL
#endif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s3c24xx_led_driver = {
        .probe                = s3c24xx_led_probe,
        .remove                = s3c24xx_led_remove,
        .suspend        = s3c24xx_led_suspend,
        .resume                = s3c24xx_led_resume,
        .driver                = {
                .name                = "s3c24xx_led",
                .owner                = THIS_MODULE,
        },
};

static int __init s3c24xx_led_init(void)
{
        return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s3c24xx_led_driver);
}

static void __exit s3c24xx_led_exit(void)
{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s3c24xx_led_driver);
}

module_init(s3c24xx_led_init);
module_exit(s3c24xx_led_exit);

MODULE_AUTHOR("Ben Dooks ");
MODULE_DESCRIPTION("S3C24XX LED driver");
MODULE_LICENSE("GPL");
MODULE_ALIAS("platform:s3c24xx_led");

另一个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DEVICE_NAME "leds"

         static unsigned long led_table [] = {
             S3C2410_GPB5,

               S3C2410_GPB6,
               S3C2410_GPB7,
      S3C2410_GPB8,
};

static unsigned int led_cfg_table [] = {
     S3C2410_GPB5_OUTP,

     S3C2410_GPB6_OUTP,
     S3C2410_GPB7_OUTP,
     S3C2410_GPB8_OUTP,
};

static int sbc2440_leds_ioctl(
      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arg)
{
      switch(cmd) {
      case 0:
      case 1:
          if (arg > 4) {
               return -EINVAL;
          }
          s3c2410_gpio_setpin(led_table[arg], !cmd);
          return 0;
      default:
          return -EINVAL;
      }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dev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ioctl    =    sbc2440_leds_ioctl,
};

static struct miscdevice misc = {
      .minor = MISC_DYNAMIC_MINOR,
      .name = DEVICE_NAME,
      .fops = &dev_fops,
};

static int __init dev_init(void)
   {
              int ret;

              int i;

              for (i = 0; i < 4; i++) {
                  s3c2410_gpio_cfgpin(led_table, led_cfg_table);
                  s3c2410_gpio_setpin(led_table, 0);
              }

              ret = misc_register(&misc);

              printk (DEVICE_NAME"\tinitialized\n");

              return ret;
}

static void __exit dev_exit(void)
{
       misc_deregister(&misc);
}

module_init(dev_init);
module_exit(dev_exit);
MODULE_LICENSE("GPL");
MODULE_AUTHOR("FriendlyARM Inc.");

网友:
去看内核里看看吧,这就是基于Linux操作系统驱动程序开发的难度,想入门还真得对内核有一定的理解才行,本人也不敢动手写主要是先看懂别人写的。对照相关函数去找函数的源码,是怎么样实现的。如果连需要用到什么函数,需要用到那些接口都不知道,别提写驱动。

网友:
楼上的哥们 别装行么 不懂就别说这些大道理 看得就烦

网友:
好久不见哦,这两个玩意我都用过,呵呵,但是也是不太明白,但是我的理解一个是对驱动中接口函数的操作是对一个设备的操作,一个是对驱动中的数据操作,主要是对一些功能的实现操作,并且可以用作一类的设备的操作,例如power的开关什么的,我靠,我也不太清楚,你自己查资料吧。

网友:
话说深圳的日子怎么样?哥们我在这不能上网,只能上指定的几个网站,你什么时候混牛了,把我接走啊,今年哥们做的手机就能上市了,为了支持我,你一定要买一部!!!怎么样?在这见到你真的很差异,哈哈,别说不知道我是谁

网友:
这个问题有结果没有?我想知道答案: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