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3XX SD卡识别不了

楼主:
有没有大哥遇到过PXA3xx boot想通过SD卡烧程序的时候,SD卡读不到?
我这里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有一个杂牌的SD卡一直能读,不知道为啥。
有gg遇到过吗?

网友:
先看看在windows 下看看能不能读到SD卡/如果读到的话,就从软件和硬件方面查看

网友:
wince下面是可以读到SD卡的,这个说明硬件没有问题,剩下的就分析不出来了。。。。

网友:
不能读的时候lz把卡格式化一下试试,格成FAT32的。

网友:
既然可以识别,那读取不到应该是程序中的问题咯!

网友:
不是有DEBUG 信息吗 从信息中招招原因

网友:
格式化后有时候能识别了,有时候还是识别不了。
有一张卡一直能识别,买的 Sandisk的大多数卡还是识别不了。
Debug信息直接就是返回没有找到SD。。。。

网友:
可能是卡的问题。我以前有张卡在EBOOT下面能读写,在WINCE下面就识别不出来,另外一张卡就都可以

网友:
可是我用的都是Sandisk的卡,应该么啥问题吧,真奇怪~

网友:
LZ试下加大读卡所用SDHC时钟脚的驱动电流,改成fast 12mA(好像最大就是这个)

初始化时发送init colok时多等一会儿

网友A:
suwyhoho:你们也做310?这个问题真是麻烦啊,我按你的方法试试看,多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wyhoho:你们也做310?这个问题真是麻烦啊,我按你的方法试试看,多谢啊

3XX搞了 1年半,感觉没有原来的270好用

网友:
还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法

网友:
我手里的板子,要在ReadBlock时加延时,才能读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