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显示的RTC时间重叠,ARM下次显示结果和覆盖上次显示结果。

楼主:
一切其它都正常。ADS编译能通过,AXD也能仿真。程序是按一个测试过的正常程序裁剪的。

问题是:例如,在(x,y)点显示second=20,等second加1计数时下一个数21和上一次显示结果20周时出显示在(x,y)点。等second满60进位时minute前后两个数一样同时显示在一个位置。

while(1)
          {
        GUI_Clear();  //如果加上这个函数,就消除了上述问题,但是屏会不停的闪,此函数执行时间 欺骗不了眼睛。怎么办呢?
        GUI_DrawBitmap(一张图片原码,319,0);

            year = 0x2000 + rBCDYEAR;
            month=rBCDMON;
            day=rBCDDAY;
            hour=rBCDHOUR;
            minute=rBCDMIN;
            second=rBCDSEC;

            GUI_GotoXY(10,100);
            GUI_SetFont(&GUI_FontComic24B_1);
            GUI_DispHex(year,4);
            GUI_DispChar('-');
            GUI_DispHex(month,2);
            GUI_DispChar('-');
            GUI_DispHex(day,2);
            GUI_GotoXY(10,140);
            GUI_DispHex(hour,2);
            GUI_DispChar(':');
            GUI_DispHex(minute,2);
            GUI_DispChar(':');
            GUI_DispHex(second,2);
          }

网友:
还有一个小问题:为什么GUI_DispChar读出来的BCDYEAR.....BCDSEC的值是20FF呢。
BCDyear...BCDSEC 这些寄存器不是只能取0-9的16进制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