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汉问一个弱问题!

楼主:
在市面上随便买一款基于wince的导航仪,能不能自己定制一份系统烧录进去,替换掉原来的系统?
主要是想改造原来的产品,增加一些功能,比如说外接GPRS通讯等。
不知道是不是可行!

网上搜到的都是在开发板上定制系统,不知道开发板和成品有什么区别?

网友:
1,从硬件角度来说,开发板留下了很多的可以进行后续开发的接口资源,而成品只是根据他自己电路的需要预留资源,属于满足成品需求的最精简电路。比如你自己需要外接GPRS功能,就需要板子上预留接口接上GSM等模块。
2,从软件角度来说,在成品里替换原来的系统也是可行的,但你必须熟悉成品导航仪的硬件电路,修改BSP,生成新的Bootloader,NK文件Down进导航仪,这个难度还是有的。

网友:
没开发过类似的产品的话,难度很大

网友:
有没有他的电路图呀?

还有BSP,,自己开发很难!

网友:
成品是在开发板基础上继续开发的!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些自己的模块

比如加入2B+D通讯模块

网友:
从他们的产品改成自己的产品要分析他们的硬件电路,这部分还是挺麻烦的,万一硬件上不适合自己用还得自己再搞,还不如直接开发自己的电路板。
如果前提是可以拿到原产品的原理图和BSP就容易多了。

网友:
不知道是自己做还是公司做,准确的说,不同的产品,硬件可以一样,但是软件绝对不允许一样。
如果是个人做,需要很强的功底了!建议LZ尝试一下,也可以带带我们,毕竟开发板和成品的距离很大!

网友:
唉,我也估计这种搞法不太靠谱!

公司是搞GPS服务的,自己也开发基于GPS/GPRS的车载设备,设备比较低端,保证低成本。
老板有天突发奇想,希望借助市场上现有的导航仪,通过软硬件改造后为我所用,在没有通讯
功能的导航仪上加入GPRS通讯功能。再开发一个应用程序,负责读取GPS数据和GPRS通讯。
这样,导航仪原来的导航功能和新加入的通讯功能就可以同时用了。

这样子搞,就必须改造硬件,引出串口,或者改造系统的底层驱动通过USB口接驳外面的GPRS部件。
同时还要改造原系统的接GPS的串口驱动部分,实现多个程序能同时打开GPS模块,获取数据。

老板的意思是不局限于某一款导航仪,要能实现任意基于wince的导航仪都能快速改造。市面上直接
买导航仪,不可能有原理图和BSP。

老板的想法很先进,但能不能实现、实现的代价有多大就不靠谱了!

网友:
没有留有接口,难。

网友:
产品到最终卖的时候都会屏蔽掉一些开发用的接口,有的芯片内部,JTAG就是一些fuses控制的,除非你有能力打开封装,用探头将断掉的线连上,或者买一个同样型号的芯片替换上去。你这样想法难度很大。

网友:
另外你擅自改造别人公司的最终产品,这是不允许的。

网友:
引用楼主 agamem 的回复:

网上搜到的都是在开发板上定制系统,不知道开发板和成品有什么区别?

前者主要是产品在开发阶段,软硬件的试验平台。

后者则是产品已经定型,是是开发板的子集,后者的功能前者都能实现,但是前者的功能后者不一定都有。

考虑产品成本,有些开发板具有的功能而成品一般就没有了,有些行业会有定制,如OEM等。

网友:
安装 gpsgate 就可以实现一个串口给多个程序用,而且gpsgate可以安装在卡上,只要每次开机时运行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在不改造原有系统的基础上,实现一个串口多个应用程序使用应该是可行的
如果有USB接口,usb转串口驱动也可以在使用时加载. 不过市面上的导航仪有usb host接口的很少
你们老板的这个想法还是不太切实际,想在混乱的基础上去建立统一标准的东西绝对吃力不讨好.

网友:
能改成品,也是需要手中有技术资料吧,再说,别人辛苦做出来,也不会轻易给你原理图之类的,呵

网友:
她的设备都是基于自己的BSP做的,而且,硬件设计也肯定是和你的BSP不符的,  怎么定制/

又不是PC,有统一的标准!!!

网友:
基本上了解了,谢谢各位!
结贴吧!
见者有份!平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