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异常求助(WinCE)

楼主(2010-03-24):
系统异常求助(WinCE)
系统运行起来后,接上调试串口,看到系统抛出如下异常: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 (-1): Thread-Id=03990002(pth=835ee15c), Proc-Id=03980002(pprc=835efe38) '
anyview.exe', VM-active=03980002(pprc=835efe38) 'anyview.exe'
PC=4006a968(coredll.dll+0x0005a968) RA=8007148c(kernel.dll+0x0000648c) SP=002bee1c, BVA=00000000
我是WinCE新手,请各位帮分析下原因及怎么调试。
先谢了!
系统
异常
WindowCE

网友A:
程序anyview.exe有异常,如果是自己的程序,可以跟踪一下看看。

网友B:
我的系统也是,报EXPLORE.EXE的异常.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C:
lz可以打开coredll.map查看一下偏移地址的5a968处是什么函数,这个函数就是挂掉的函数,然后结合自己的代码看看原因。
coredll.dll+0x0005a968

网友D:
有可能是一些组件没有选上。

网友E:
能说得详细点吗?我还是WinCE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