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了project.bib,该怎么编译

楼主:
修改了project.bib文件,该用哪个菜单编译呢?
用build project,还是build OS,各自下面又有几个菜单,晕啊。
怎么选啊,谁能讲得比较清楚。

网友:
build一下当前的bsp
makeimg

网友:
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ctory
make run-time image

网友:
楼上的正解,GOOGLEMAN的博客里面有关于Build的各个选型的详解。

网友:
不用build,copy之后直接make

网友:
GOOGLEMAN的博客地址呢

网友:
呃。。mark下。reg直接copy makeimg。。。
bib我真的没copy过。。。。
学习了。。。

网友:
先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ctory  在make run-time image

网友:
如果之前已经Build过系统
没有错误

这此只是改变了project.bib
那么直接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ctory
再make run-time image即可

网友:
在WinCE5.0中,在"Build OS”菜单中,我们会看到不同的编译选项:

"Sysgen","Build and Sysgen"和"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

Sysgen:不用多说,当你在"Catalog"中添加或删除了新的item的时候,就用这个吧。

Build and Sysgen:当你更新了\public目录下的源代码的时候,你就需要用这个了。一般比如在打patch以后,可能就需要进行Build and Sysgen了。

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 当你只改变了你的BSP部分的代码,就可以用这个选项。据说,当你改变了\platform目录下的代码,也可以用这个,具体没有试过。

在WinCE6.0中,在VS2005的"Build"菜单中,有一个“Advanced Build Commands”,其中有很多编译选项:

"Sysgen":相当于执行命令"blddemo -q”,一般第一次编译或者是改变了"Catalog"中的item的时候,就用这个了。

"Clean Sysgen":相当于执行命令"blddemo clean -q",按照文档上的说明,当修改了 %_WINCEROOT%\Public\CEBASE\OAK\Misc\Cesysgen.bat的时候,或者改变了以SYSGEN,BSP为前缀的环境变量的时候,需要使用这个来编译。

在此我说一下我个人的经验,一般只有第一次创建完工程的时候,我会用"Sysgen"命令,以后只要是改变了SYSGEN为前缀的环境变量的设置或者是"Catalog"中的item,我就会使用"Clean Sysgen",而改变了以BSP为前缀的环境变量要看具体情况,也不一定就要用"Clean Sysgen"。继续...

"Build and Sysgen":相当于执行命令"blddemo",当改变了\public目录下的代码,比如你打了WinCE的patch,你就需要用这个了。

"Rebuild and Sysgen Clean":相当于执行命令"blddemo clean cleanplat -c",相当于清除上一次编译生成的文件,然后重新编译\public目录和你的工程。

"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相当于执行命令"blddemo -qbsp",仅编译\platform目录下的代码。所以当改变了\platform目录下的代码的时候或者说改变了BSP的代码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来编译。

"Rebuild and Clean Sysgen Current BSP":相当于执行命令"blddemo -qbsp -c",相当于完全重新编译\platform目录下要编译的代码。

网友:
上面这段是ARM-WINCE写的

唐勉大侠

网友:
修改配置文件后,直接makeing及copy就可以的

网友:
拷贝到你的工程下,然后打包即可。

网友:
我一般都是第一次Sysgen,然后该工程下面的bib直接makeImg进行调试,等调试完成再修改bsp下的文件,sysgen一次。

网友:
我一般都是第一次Sysgen,然后修改工程下面的bib直接makeImg进行调试,等调试完成再修改bsp下的文件,重新sysgen一次。

网友:
其实就是拷贝project.bib到release目录下,然后make image即可~~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