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问题,请教高手:NBOOT丢失

楼主:
我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1,用SJF2440.exe烧写Nboot,烧写完后读flash,内容正确
2,按复位键,看工作电流,有变化,从0.55A到0.74A,然后又降到0.65A
3,再按复位键,电流没有变化
4,烧写Eboot,烧写完后,看Nboot的空间,Nboot的内容全部变为00

请高手帮忙一下

网友:
按复位键后仅仅是启动了NBOOT么,还是启动NBOOT后又启动了WINCE系统

网友:
不会是eboot吧nboot覆盖了吧!烧写的不是同一个地址吧,eboot.nb0开始是有好多0的
具体不太懂 等高手!

网友:
可能是烧录地址冲突了`

网友:
to SNIPER0526:
      只启动了Nboot

我现在把NBoot和Eboot合并成一个文件,烧写后,不启动,可以直接升级wince,并且可以进入wince界面
如果烧写Nboot和Eboot的合并文件后,直接断电复位,Nboot和Eboot就丢了

网友A:
听起来你的FLASH怎么和RAM一样了,确实比较奇怪。不过你说的“我现在把NBoot和Eboot合并成一个文件”,我有点奇怪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你的FLASH怎么和RAM一样了,确实比较奇怪。不过你说的“我现在把NBoot和Eboot合并成一个文件”,我有点奇怪是怎么做的?

可以合成,很多方法,比如用烧录器做一个母片再读出来做一个文件,或者更直接用Uedit合成,中间空的位置保留为0或者F就可以

网友:
lz建议你直接烧录一个nboot然后重复操作你的复位那些动作,这里先不要烧录Eboot看你nboot的内容会不会丢失,nboot占了block0的前4k空间,前面一般会有很多0,你要看0-4的位置,然后哦进行前后对比,你用sjf2440可以把整个sector的内容打印出来。如果没有烧录Eboot内容还会丢失,直接打电话给Flash供应商咨询他的flash应该怎么使用。如果要烧录Eboot才导致你的nboot丢失,那么你看下你的Eboot烧录地址是不是冲突了

网友:
只烧写Nboot,重新启动Nboot也会丢失。

网友:
换个Flash芯片在试试